LCD1602不显示,代码应该没问题,在别人电脑就有显示

楼主(2023-05-25):
为什么LCD不显示啊

网友A:
数据口都没数据,还是查下代码吧

网友B:
LCD1602不显示,代码应该没问题,在别人电脑就有显示,那就是你的版本有问题

网友C:
解决方案:
用你的电脑换别人的电脑,补贴点钱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案:
用你的电脑换别人的电脑,补贴点钱吧。

严重同意此观点,这个不用算命

网友E:
版本问题吧 换一个版本

网友F:
1、换个protuse版本试试,可能是版本问题,stm32经常会有这种问题
2、把led的angle属性改为 dight数字

网友G:
尝试把proteus更新成最新版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H:
proteus版本不一样

网友I:
可能是版本问题,换个proteus试试

网友J:
没代码呢,等于是没说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