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模拟仿真蔬菜大棚系统设计 可以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2023-05-25):
Proteus模拟仿真蔬菜大棚系统设计
一、功能
1. 设计一个蔬菜大棚系统电路,此电路能够检测大棚内温度和湿度两种数据。
2. 为了蔬菜的更好生长,要求对大棚内温度和湿度进行控制,温度高了,采用电机散热,温度低了采用继电器控制加热丝加热;湿度低了,采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放水。
3. 当大棚内温度和湿度参数超出上下界限时,会进行声光报警。
4. 数码管实时显示大棚内当前温度和湿度值。
5. 该系统有四个按键分别控制温湿度切换,加,减和确定。
二、要求
1.采用Proteus软件模拟仿真实现系统设计
2.能检测温度和湿度两种数据,并实时数码管显示。
3.有相对应的温度和湿度控制操作。

可以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吗?
#include <REG51.H>//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定义uchar为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定义uint为无符号整型

#define DHT11_PIN P2_3//温湿度检测模块数据引脚
#define BEEP_PIN P2_4//蜂鸣器引脚
#define LED_PIN P3_0//LED灯引脚
#define FAN_PIN P3_2//风扇控制引脚
#define PUMP_PIN P3_3//水泵控制引脚
#define HEAT_PIN P3_4//加热指示引脚
#define LCD_DATA P0//液晶显示屏DATA引脚
#define LCD_RS P2_5//液晶显示屏RS引脚
#define LCD_RW P2_6//液晶显示屏RW引脚
#define LCD_E P2_7//液晶显示屏E引脚
#define KEY_PLUS P1_4//加键引脚
#define KEY_MINUS P1_5//减键引脚
#define KEY_OK P1_6//确定键引脚
#define KEY_SWITCH P1_7//温湿度切换键引脚

sbit DHT11_PIN = P2^3;
sbit BEEP_PIN = P2^4;
sbit LED_PIN = P3^0;
sbit FAN_PIN = P3^2;
sbit PUMP_PIN = P3^3;
sbit HEAT_PIN = P3^4;
sbit LCD_RS = P2^5;
sbit LCD_RW = P2^6;
sbit LCD_E = P2^7;
sbit KEY_PLUS = P1^4;
sbit KEY_MINUS = P1^5;
sbit KEY_OK = P1^6;
sbit KEY_SWITCH = P1^7;

unsigned char table[] ="Temperature: 00C Humidity: 00%";//液晶显示屏显示格式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 humidity;
//延时ms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for (j = 114; j > 0; j--);
}
//延时us函数
void delay_us(uint us) {
   while (us--);
}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cmd;
   LCD_E = 1;
   _nop_();
   _nop_();
   LCD_E = 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dat;
   LCD_E = 1;
   _nop_();
   _nop_();
   LCD_E = 0;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md(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md(0x38);
   delay_ms(1);
   LCD_write_cmd(0x38);
   delay_ms(1);
   LCD_write_cmd(0x38);
   delay_ms(1);
   LCD_write_cmd(0x08);
   delay_ms(1);
   LCD_write_cmd(0x01);
   delay_ms(1);
   LCD_write_cmd(0x06);
    delay_ms(1);
   LCD_write_cmd(0x0c);
   delay_ms(1);
}

void DHT11_start() {
   DHT11_PIN = 0;
   delay_ms(18);
   DHT11_PIN = 1;
   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sponse() {
   uchar i;
   for (i = 0; i < 9; i++) {
       if (!DHT11_PIN) {
           while (!DHT11_PIN);
           return 0;
       }
    }
    if(DHT11_PIN) {
       while (DHT11_PIN);
       return 1;
    }
   return 0;
}

uchar DHT11_read_byte() {
   uchar i, dat = 0;
   for (i = 0; i < 8; i++) {
       while (!DHT11_PIN);
       delay_us(30);
       if (DHT11_PIN)
           dat |= (1 << (7 - i));
       while (DHT11_PIN);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ad_data() {
   uchar check_sum;
   DHT11_start();
   if (DHT11_response()) {
       humidity = DHT11_read_byte();
       humidity = DHT11_read_byte();
       temperature = DHT11_read_byte();
       temperature = DHT11_read_byte();
       check_sum = DHT11_read_byte();
       if (check_sum == (humidity + temperature))
           LED_PIN = 0;
       else
           LED_PIN = 1;
    }
   else {
       LED_PIN = 1;
    }
}

void display_data() {
   uchar i;
   uchar temp = temperature;
   uchar humi = humidity;
   table[13] = temp / 10 + '0';
   table[14] = temp % 10 + '0';
   table[28] = humi / 10 + '0';
   table[29] = humi % 10 + '0';
   for (i = 0; i < 32; i++)
       LCD_write_data(table[i ]);
}

void fan_control(uchar flag) {
   if (flag) {
       FAN_PIN = 1;
       HEAT_PIN = 0;
    }
   else {
       FAN_PIN = 0;
    }
}

void pump_control(uchar flag) {
   if (flag) {
       PUMP_PIN = 1;
    }
    else{
       PUMP_PIN = 0;
    }
}

void heat_control(uchar flag) {
   if (flag) {
       HEAT_PIN = 1;
       FAN_PIN = 0;
    }
   else {
       HEAT_PIN = 0;
    }
}

void main() {
   uchar key_value = 0;
   uchar mode = 0;
   LCD_init();
    while(1) {
       DHT11_read_data();
       display_data();
       if (temperature > 28) {
           fan_control(1);
           heat_control(0);
           BEEP_PIN = 1;
       }
       else if (temperature < 20) {
           fan_control(0);
            heat_control(1);
           BEEP_PIN = 1;
       }
       else {
           fan_control(0);
           heat_control(0);
           BEEP_PIN = 0;
       }
       if (humidity < 50) {
           pump_control(1);
       }
       else {
            pump_control(0);
       }
       if (KEY_PLUS == 0) {
           delay_ms(10);
           if (KEY_PLUS == 0) {
                key_value = 1;
                while (!KEY_PLUS);
           }
       }
       else if (KEY_MINUS == 0) {
           delay_ms(10);
           if (KEY_MINUS == 0) {
                key_value = 2;
                while (!KEY_MINUS);
           }
       }
       else if (KEY_OK == 0) {
           delay_ms(10);
           if (KEY_OK == 0) {
                key_value = 3;
                while (!KEY_OK);
           }
       }
       else if (KEY_SWITCH == 0) {
           delay_ms(10);
           if (KEY_SWITCH == 0) {
                key_value = 4;
                while (!KEY_SWITCH);
           }
       }
       if (key_value == 1) {
           if (mode == 0) {
                mode = 1;
           }
           else {
                mode = 0;
           }
           key_value = 0;
        }
       else if (key_value == 2) {
           if (mode == 1) {
                if (temperature < 50) {
                    temperature++;
                }
           }
           else if (mode == 2) {
                if (humidity < 100) {
                   humidity++;
                }
           }
           key_value = 0;
       }
       else if (key_value == 3) {
           if (mode == 1) {
                if (temperature > 0) {
                    temperature--;
                }
           }
           else if (mode == 2) {
                if (humidity > 0) {
                    humidity--;
                }
           }
           key_value = 0;
       }
       else if (key_value == 4) {
           if (mode == 0) {
                mode = 1;
           }
           else if (mode == 1) {
               mode = 2;
           }
           else if (mode == 2) {
                mode = 0;
           }
           key_value = 0;
       }
    }
}

网友A: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