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LC低通滤波器,高于这个截止频率信号不能通过,也就是被电容短路滤除到地

楼主(2023-05-25):
30M-1G,假如有100M,137M,300M,450M,700M这5个频点超标,用RC或者LC滤波器可以实现把超标的频点滤除到地?
举例电感选择是0.22uH、电容是2200pF,那算出来截止频率是7.2M,也就是高于7.2M这个频率就会被电容短路到GND泄放掉?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对于超标频点的滤除,使用RC或LC滤波器可以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是需要根据具体的要求和频率范围来选择适当的滤波器类型和参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您提到的0.22uH电感和2200pF电容的组合。根据这些参数计算得到的截止频率是7.2MHz,意味着高于7.2MHz的频率将被电容短路到地。这意味着,如果您希望滤除高于7.2MHz的频点,这个滤波器组合可能是有效的。  然而,要注意的是,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并不是绝对的,它会产生一个滚降(roll-off)的效应,也就是在截止频率附近仍然会有一定的传输损耗。这意味着即使超过截止频率,一些信号仍然可能通过滤波器。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根据要求的滤波效果,可能需要选择更低的截止频率或采用更复杂的滤波器结构。  另外,对于高频信号滤波,LC滤波器可能更适合,因为它们在高频范围内的性能相对更好。对于您提到的频率范围(30M-1G),您可以考虑使用LC带通滤波器或LC带阻滤波器来滤除超标频点。根据具体需求,您可以选择不同的电感和电容数值,并进行电路设计和优化。  总结起来,您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即使用RC或LC滤波器来滤除超标频点。但是,需要根据具体要求和频率范围选择适当的滤波器类型和参数,并注意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以及滚降效应。在设计和实施滤波器时,建议进行仿真和测试以确保滤波器的性能和符合要求的滤波效果。

网友B:
你的理解是错的!
这种滤波只能滤掉或放过一个百分比,无论是哪个频点,都会有一个百分率。
两个元件串联,求分压很好计算。
教你一个计算的方法:
把C当成R,不过阻值用 1/ (jωC)替代;
把L当成R,不过阻值用 jωL替代;
其中:j是虚数的单位,就是√-1(-1开方),ω=2πf。
这样,电路中就可以看成全部由电阻组成的了,没有电容、电感了!完全用欧姆定律分压计算。
最终的结果中可以含有复数,取复数的模,就是答案。复数的角度,就是相移的角度。
如:
图1:Vout = Vin *(1/ (jωC))/ (1/ (jωC)+jωL) = Vin/(1-ωωLC)
可见:当1=ωωLC,Vin = ∝ ,这是理想的谐振下,输出∝!(谐振点:f0=1/(2πf√LC))。
也就是说,当认计算的7.2MHz时,输出是无穷大!而不是滤除!
对于其它频率,输出是个比例,不过这个比例在频率接近f0时>1。直流时=1,高频时趋于0。

图2:Vo = Vi *(1/ (jωC))/ (1/ (jωC)+R) = Vi /(1+jωRC)
可见:输出的比例,直流时=1,高频时趋于0。即对高频有过滤作用(始终<1),但不可能滤干净(始终>0)!有个移相角度,正切角由1:ωRC决定。你可以代入一个频率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