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档拨动开关实现LED的两组亮灯状态(供电是DC5V)

楼主:
有一个实际的测试治具需要实现5个LED同时亮和1个LED亮,其他LED熄灭。不能用MCU或者其他逻辑器件,所以想到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无疑是最好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方案是一样的,第一个方案没什么可说的,纯机械开关可以实现。第二个方案发下了一个问题,用IN4148(水平那个二极管)的时候,开关拨动到最右边,这个时候本来只有右边LED是可以亮起来的,也就是有电压的,然后却不是,IN4148左边也有电压0.5V,不过不能带负载,LED是不能点亮的。假如将4148换成SS34,那么左边的虚电可以达到5V,也是不能带负载。

问题:IN4148的反向漏电流比SS34要小?也就是肖特基二极管SS34的漏电流过大导致左边有虚电?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是否也要考虑进去?这种情况在选择二极管进行隔离的时候,要考虑二极管哪些规格参数?

网友A(2023-05-26):
供电是DC5V,LED应串电阻限流,限压。

网友B:
学会查元件手册!!
看看LED的V-I曲线,在曲线上找到你加在上面的电压5V,对应多少电流,再想想,你自己就会有方案了。
用元件,不了解元件的参数,是大忌!!!
这一点要牢记!你会飞速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