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运行没有报错,但是下载却一直不行

楼主:
大伙,下载的时候一直出现这个,请问要怎么解决,我这个是峰岹的烧录器

网友A(2023-05-26):
是不是没装驱动,flash包没有吧。目标板都没找到

网友B:
每家MCU厂家,都有一个开发包,里面有下载相关的DLL文件。你仔细读读厂家的教程就搞定了。

网友C:
器件型号选错了吧

网友D:
倒数第四行提示你,目标元件需要匹配才能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装驱动,flash包没有吧。目标板都没找到

明显已经找到下载器了,是下载器没有找到芯片,问题就是两个,芯片型号设置错误,硬件没有连接上。

网友F:
看提示this device is not spuuorted应该是芯片选错了吧,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