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PWM控制电机不会出现抖动

楼主(2023-05-26):
PWM控制电机相当于推一下停一下再推一下再停一下,但是为什么这样子不会抖动。

网友A:
PWM(脉宽调制)控制电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快速交替改变电机的电源开关状态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当使用PWM控制电机时,电机并不是推一下停一下再推一下再停一下,而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地切换电源的开关状态。  抖动是由于电机在低速或停止状态下,由于惯性和摩擦力的影响,电机可能会出现微小的震动或抖动。然而,当使用PWM控制电机时,由于快速切换电源开关状态,电机会以非常小的时间间隔周期性地改变转速。这种快速的切换使得电机在微小时间间隔内以较低的速度运行,从而减小了抖动的幅度。  另外,PWM控制还可以通过调整占空比(高电平时间与周期的比值)来控制电机的平均功率输出。通过适当调整占空比,可以实现电机的不同转速。当占空比较小时,电机的平均功率输出较低,从而减小了抖动的幅度。  综上所述,PWM控制电机通过快速切换电源开关状态和调整占空比,可以有效地控制电机的转速,并减小电机的抖动。

网友B:
因为频率很高,所以不会抖动

网友C:
因为电机有惯性短时断电不会停。

网友D:
因为电机有惯性,抖动是有的,但你感觉不到。

网友E:
就像PWM驱动LED一样的道理,低频驱动你看到闪,高频驱动就看不到闪一样,因为频率高到超出了你的感知范围。

网友F:
实际上是抖动的,只是你看不出来。一是太快、二是幅度很小,三是抖动规律相同,且是周期性的。
在电机帖上一个振动传感器,有示波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