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同样的软件电机的功率电流却不同,而转速最终都一样

楼主(2023-05-26):
我这边做的是空调电机,都是2300多转,现在这边有三个样机,测试的时候发现三个样机的功率和电流都有差异,而在转速上是没有差异的,其中有个样机的功率比另外两个还差了2W,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电机方面的问题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A:
交流电机的转速通常由以下因素决定:  1. 电源电压和频率:电源电压和频率是交流电机转速的最主要因素。电压越高,转速越快;频率越高,转速也越快。  2. 电机的电磁极数:交流电机的转速还受电机的电磁极数影响。电机转速与电源的频率和极数之间存在关系,公式为:转速=60×频率÷极数。  3. 负载情况:交流电机的转速还受负载情况影响,负载越重,转速越低。在额定负载下,电机可以达到额定转速。  4. 电机的机械结构:电机的机械结构也会影响电机的转速,例如电机内部的轴承、齿轮等组件的质量和磨损状态。  总之,交流电机的转速是由多个因素综合决定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控制。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有学问,值得你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C:
这很正常啊,不同厂家的实力肯定不同,不然还送什么样品

网友D:
你这个2W说明不了任何问题,20%还是0.2%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E:
不同厂家的电机性能都有所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厂家的电机性能都有所差异

电机是一样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正常啊,不同厂家的实力肯定不同,不然还送什么样品

电机都是我这边的,然后也是用同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厂家的电机性能都有所差异

电机都是我这边的,然后3个样品都是用的同样的电机

网友F:
根据你所提供的情况,样机功率不同但电机转速相同,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电机参数不匹配。即三个样机使用的电机型号不同,或者使用的电机数据出现了偏差,造成了功率和电流的不同。

驱动电路不稳定。驱动电路稳定性差、噪声较大等因素也会影响电机性能,造成功率和电流的不同。

传感器精度问题。如果使用了传感器对功率和电流进行检测,则传感器本身的精度也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为了进一步确定问题所在,可以对三个样机进行更加详细和细致的测试,例如变压器、传感器、电容电感等相关元器件的性能值的差异测试,以及驱动电路稳定性等实验数据的获取。最终确定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建议向电机和硬件专业的技术人员咨询。

-----------------------

针对您的问题,我给出以下建议。

一、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

步进电机需要采用逐步控制方法,通过控制脉冲信号来驱动电机转动。参考下面的步骤编写程序:

首先,你需要计算出每个关节需要的脉冲数,这可以直接从运动学计算中得到。假设需要转动的角度为A度,那么计算出需要发送的脉冲数N=A/每度对应的脉冲数。

接下来,设置单片机输出口的高低电平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方向,同时发送N个脉冲,使得步进电机按照指定的角度旋转。

发送完指定数量的脉冲后,你需要停止向步进电机输出脉冲,这样可以让电机保持在目标位置上。同时,需要注意电机的启动和停止过程,避免因突然切换方向而导致的电机震动等问题。

二、关于单片机与PC之间的数据通讯

使用串口通讯:使用单片机内置的串口模块,将单片机和PC之间连接起来,实现数据传输。

使用USB通讯:将单片机通过USB芯片连接到PC上,在单片机程序中使用USB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在实现数据传输时,你需要注意数据格式的定义,以及通讯协议的制定。对于传输转动速度和转动角度这两个参数,可以使用一种自定义的数据格式进行传输,例如使用浮点数表示旋转角度或速度,并在单片机程序中设置相应的解析方法。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机器人控制系统开发时,需要对各个组件之间的电气信号、通讯协议、控制逻辑等进行综合考虑和优化,以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G:
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性能和参数偏差可能会略微明显。 可能是材料、装配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H:
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流电机是靠恒定磁场的力矩推着走,所以转速和功率有主要关系,交流电机是靠交变磁场拖着转子走,所以转速和频率有主要关系,和功率电流没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很正常啊,不同厂家的实力肯定不同,不然还送什么样品

这是实话,哈哈

网友J:
你这是定速控制吧

网友K:
检查一下测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