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尼瑞思138pro无电池款改电池款,用tp5400电路,充电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26):
菲尼瑞思138pro无电池款改电池款,用tp5400电路,充电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不充电时,升压输出只有4.9v.达不到5v.插上充电器后指示灯不亮,这个时候升压输出只有3.9v.第六角电池有4.0v.

网友A:
1、反绘出原理图。
2、查找并读通用到的IC手册。
3、依原理检查电路。
这样问题就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