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问题求解

楼主(2023-05-26):
第一个 第二个 有什么区别

楼主:
PA5应为什么模式 还有就是LED是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

网友A:
这些是最基本的IO应用训练,看看教科书都有答案。左图是老师给你的还是自己画的?LED能点亮吗?

网友B:
赶脚考的是茴香豆的几种写法,毫无意义,PA5、PA6配成推挽模式写起来最简单,但是我猜答案是PA6配成O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