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写的时钟,三个按键分别控制时秒分加一,为什么有时按下按键后数码管显示...

楼主:
#
50黑币

shi1        equ                41h//储存时1号位
shi2        equ         42h//时2号位
fen1         equ                43h//分1
fen2        equ                44h//分2
miao1        equ         45h//秒1
miao2        equ                46h//秒2

pp                equ                48h//定时器
mm                equ                49h//秒
ff                equ                4ah//分
ss                equ                4bh//时
dula        equ         p2.6//段选
wela        equ         p2.7//位选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0bh
        jmp time0interrupt1//定时器0,
org 0030h
main:
        mov shi1,#01h//初始化
        mov shi2,#02h
        mov fen1,#00h
        mov fen2,#00h
        mov miao1,#00h
        mov miao2,#00h
        mov pp,#00h
        mov ss,#0ch
        mov ff,#00h
        mov mm,#00h

        mov TMOD,#01h;//模式1
        mov TH0,#4ch;//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mov TL0,#00h;//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disp:
                shijia:jnb p2.0,xiaodou1
                jmp fenjia
                xiaodou1:lcall DELAY5MS
                anxia1:jnb p2.0,anxia1
                        inc ss

        fenjia:jnb p2.1,xiaodou2
                jmp miaojia
                xiaodou2:lcall DELAY5MS
                anxia2:jnb p2.1,anxia2
                inc ff

        miaojia:jnb p2.2,xiaodou3
                jmp disp2
                xiaodou3:lcall DELAY5MS
                anxia3:jnb p2.2,anxia3
                inc mm

disp2:
                lcall display//数码管驱动
                mov a,pp
                cjne a,#14h,disp//判断pp是否加了20次,即1s
                mov pp,#00h//加到了,清零
        miao:        inc mm//秒+1
                        mov a,mm
                        cjne a,#3ch,go1//判断秒是否到60
                        mov mm,#00h//到了,秒清零,
                        jmp fen//且分加一
        go1:        jmp disp1//没到,直接显示
        fen:        inc ff//分加一
                        mov a,ff
                        cjne a,#3ch,go2
                        mov ff,#00h
                        jmp shi
        go2:        jmp disp1
        shi:        inc ss
                        mov a,ss
                        cjne a,#18h,go3//是否到24
                        mov ss,#00h
        go3:        jmp disp1

        disp1:        mov a,ss//时给a
                        mov b,#0ah//10给b
                        div ab//除
                        mov shi1,a//商给shi1
                        mov shi2,b//余数给shi2

                        mov a,ff
                        mov b,#0ah
                        div ab
                        mov fen1,a
                        mov fen2,b

                        mov a,mm
                        mov b,#0ah
                        div ab
                        mov miao1,a
                        mov miao2,b

        jmp disp

//延时1ms
delay5:                        ;@11.0592MHz
DELAY1MS:                        ;@11.0592MHz
        PUSH 30H
        PUSH 31H
        MOV 30H,#9
        MOV 31H,#150
NEXT1MS:
        DJNZ 31H,NEXT1MS
        DJNZ 30H,NEXT1MS
        POP 31H
        POP 30H
        RET

DELAY5MS:                        ;@11.0592MHz
        NOP
        NOP
        PUSH 30H
        PUSH 31H
        MOV 30H,#44
        MOV 31H,#2
NEXT:
        DJNZ 31H,NEXT
        DJNZ 30H,NEXT
        POP 31H
        POP 30H
        RET

display://数码管显示若显示的数字缺胳膊少腿或三头六臂:我都有
                //这种现象只存在于动态扫描情况下,称为鬼影。
                //原因是扫描过快导致上一个字符(视觉暂留结果)显示在当前字符上产生重
                //叠
                //解决办法:增长延时,减慢扫描
                //还有一种情况:
                //若采用同时送段码和位码,则注意送段码前数据口要清零
        MOV dptr,#smg                //shi1,段选
        mov a,shi1
        MOVC A,@A+dptr
   clr dula
   mov P0,#00h;
   setb dula;
   mov P0,a;
   clr dula;

   clr wela;                        //时1位选
   mov P0,#0feh;
   setb wela;
   clr wela;
   lcall delay5;

   mov a,shi2                        //shi2
        MOVC A,@A+dptr
        mov P0,#00h;
   setb dula;
   mov P0,a;
   clr dula;

   mov P0,#0fdh;
   setb wela;
   clr wela;
   lcall delay5;

        mov P0,#00h;                 //-
   setb dula;
   mov P0,#01000000b;
   clr dula;

   mov P0,#0fbh;
   ;mov P0,#0ffh;
   setb wela;
   clr wela;
   lcall delay5;

   mov a,fen1                        //fen1
        MOVC A,@A+dptr
        mov P0,#00h;
   setb dula;
      mov P0,a;
   clr dula;

   mov P0,#0f7h;
   setb wela;
   clr wela;
   lcall delay5;

   mov a,fen2                        //fen2
        MOVC A,@A+dptr
    mov P0,#00h;
   setb dula;
   mov P0,a;
   clr dula;

   mov P0,#0efh;
   setb wela;
   clr wela;
   lcall delay5;

   mov P0,#00h;;        //-
   setb dula;
   mov P0,#01000000b
   clr dula;

   mov P0,#0dfh;
   ;mov P0,#0ffh;
   setb wela;
   clr wela;
   lcall delay5;

   mov a,miao1                        //miao1
        MOVC A,@A+dptr
   mov P0,#00h;
   setb dula;
   mov P0,a;
   clr dula;

   mov P0,#0bfh;
   setb wela;
   clr wela;
   lcall delay5;

   mov a,miao2                        //miao2
        MOVC A,@A+dptr
   mov P0,#00h;
   setb dula;
   mov P0,a;
   clr dula;

   mov P0,#7fh;
   setb wela;
   clr wela;
   lcall delay5;

   RET

smg://从0到f的二进制
        db 00111111b//0
        db 00000110b//1
        db 01011011b//2
        db 01001111b//3
        db 01100110b//4
        db 01101101b//5
        db 01111101b//6
        db 00000111b//7
        db 01111111b//8
        db 01101111b//9
        db 01110111b//a//+
        db 01111100b//b//-
        db 00111001b//c//*
        db 01011110b//d//÷
        db 01111001b//e//=
        db 01110001b//f//清空
        ret

time0interrupt1:
        mov TH0,#4ch;//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mov TL0,#00h;//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inc pp

        reti
end

网友A(2023-05-27):
找到问题了,当按键按下时,定时器还在计时,如果延时使pp计数值超过20,cjne a,#20,rel无效,需要等到pp溢出才能继续计数

网友A:
有一个思路,把按键判断放到定时到1秒pp清零之后,这样不会卡

网友B:
显示器是扫描显示的吧。
这应要求每间隔一个时间T(如5ms),就要刷新一次,否则显示就不正常了,是吧。
当你按键时,是不是扫描就顾不到了,程序【停留】键处理上了,显示自然就不正常了。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当你DELAY的时间内,扫描是不是顾不到了。

网友C:
当按键按下时程序死循环,影响到其他时序了。每个按键设立一个内存,当程序确认按键按下时,该内存为0 则时间加1,然后该内存设置为1 。当按键松开时内存设置为0。就是说只有按键按下,该内存为0的情况下时间加1。也可以用位寻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