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不上电啊啊啊

楼主(2023-05-26):
打板出来单片机不上电

楼主:
按照这个连接单片机不上电怎么办啊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哪有问题了吗?反正电源插座那肯定接错了,电源正应该是最后那个脚

网友B:
PCB上没看到你的GND在哪里呢,是不是漏掉了呀

网友C:
负极上的二极管是不是反了,PCB和原理图不一样。

网友D:
DC电源画错了,连接到右边那个才对,你现在的正极接地了

网友E:
外接电源使用外正内负的电源

网友F:
DC座画错了

网友F:
原理图没问题,只是DC座子脚位错了

网友G:
不仅上面这个电源插座搞错了, K18是个按键开关, 是常开的,当开关用了, 必须手动一直按着才通电到7805.

网友H:
你的电源地(GND)跑丢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连接单片机不上电怎么办啊

网友J:
这个问题有点多……热心坛友都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