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直进入中断出不去了

楼主(2023-05-26):
跟着B站江科大学习32,前两天做这个定时器选择外部时钟的实验,程序一烧录进去就无限进中断 永远出不去,下面的OLED显示都没显示出来,求大佬帮忙看看

项目

楼主:
大佬们,我刚刚自己摸索发现了好像是干扰信号的问题,把分频值改的很高就可以正常显示OLED了,但是每遮挡一次红外对射管还是一下会加很多个数

网友A:
1是中断口加电阻固定电平,防干扰。2是进中断后清中断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中断口加电阻固定电平,防干扰。2是进中断后清中断标志。

我程序里面清除中断标志位了,但是没用,他是频繁触发频率太快了看起来像一直在触发,以至于无法进入主函数继续往下执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程序里面清除中断标志位了,但是没用,他是频繁触发频率太快了看起来像一直在触发,以至于无法进入主函 ...

改成下降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