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基于CUBEMX HAL库proteus 仿真ADC多通道DMA采集

楼主:
由于使用STM32的F103MCU,proteus选择R6型号,所以CUBEMX选型STM32F103R6。
proteus仿真频率不能太高,所以CUBEMX时钟使用内部8MHz。使用了串口USART1波特率设置为9600,也是考虑为了适应proteus,使ADC1。选择IN1、IN2、IN3三个通道。其余参数设置如下图1。注意设置三个规则通道的采集顺序:IN1:rank1、IN2:rank2、IN3:rank3。

DMA设置  add ADC1,设置如下图2:

生成keil初始化工程,添加串口一重定位代码(可添加到main.c中):
#if 1
#include <stdio.h>

/* 告知连接器不从C库链接使用半主机的函敿 */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 定义 _sys_exit() 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类型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  */
int fputc(int ch, FILE* stream)
{
    /* 堵塞判断串口是否发鿁完房 */
    /* 不同芯片的串口标志位不一定相同! */
    while((USART1->SR & 0X40) == 0);

    /* 串口发鿁完成,将该字符发鿿 */
    USART1->DR = (uint8_t) ch;

    return ch;
}

#endif

主函数如: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DC_Value[90];
    uint8_t i;
    uint16_t ad1, ad2, ad3;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while(1)
    {
                        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ADC_Value,90);
                for(i=0,ad1=0,ad2=0,ad3=0;i<90;){
                        ad1 += ADC_Value[i++];
                        ad2 += ADC_Value[i++];
                        ad3 += ADC_Value[i++];
                }
                ad1 /=30;ad2 /=30;ad3 /=30;
                printf("\r\n========ADC-DMA-TEST=========\r\n");
                printf("V_in1=%1.3fV\r\n",ad1*5.0f/4096);
                HAL_Delay(50);
                printf("V_in2=%1.3fV\r\n",ad2*5.0f/4096);
                HAL_Delay(50);
                printf("V_in3=%1.3fV\r\n",ad3*5.0f/4096);
    HAL_Delay(50);

    }
    /* USER CODE END 3 */
}

我用的是proteus8.15 ,都懂的方法安装的。proteus仿真效果如下:

这个实例proteus仿真很难成功,可以观察采集结果,但是电压数值一直变化,究竟是DMA使用不对,还是proteus的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所有工程(proteus、CUBEMX,keil-mdk)全部奉上,供交流学习。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6-29):
为什么不有STM32CUBEIDE做

网友B(2024-05-05):
应该是proteus的问题
之前仿真DMA多通道采集ADC数据 就不能成功 。单通道可以。
另外仿真DMA串口发送 也不能成功,但是同样的代码在真机上却可以正常工作!

说明PROTEUS对STM32的DMA的仿真存在一定问题 尤其是存储器的长度超过1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