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运放的正负电源问题

楼主(2023-05-27):
我想请教一下: 运放采用正负电源。 那么 正负电源的大小对 运放 有什么影响?
比如: 采用 +/- 5V, 和+/- 12V 他们的采集信号输出端 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供电高,输出不容易饱和,允许的输出也高,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要确定运算放大器(op-amp)双电源的合适电压电平,需要考虑运算放大器的规格要求、期望的信号幅度以及具体应用需求。以下是一个逐步指南:

1.查看运算放大器的数据手册:获取你所使用的运算放大器的数据手册。查找制造商提供的推荐工作条件和电源电压要求。关键参数包括数据手册中指定的最小和最大供电电压(Vcc+和Vcc-)。

2.确定所需信号幅度:考虑你的应用所需的输出电压幅度。信号幅度是你需要运算放大器在没有失真的情况下处理的最小和最大输出电压之间的差值。这将取决于你的电路或系统的具体要求。

3.选择双电源配置:确定你需要对称还是非对称的双电源配置。在对称配置中,正电源和负电源具有相同的大小。在非对称配置中,正电源和负电源可以具有不同的电平。选择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

4.计算所需电压电平:考虑运算放大器的规格要求和所需信号幅度,计算双电源的合适电压电平。对于对称配置,通常可以将正电源和负电源设置为所需信号幅度的一半,再加上运算放大器所需的余量。对于非对称配置,根据你的应用需求设置电源电压。

5.考虑余量:确保在所需信号幅度上方提供足够的余量,以避免失真并考虑电压变化或波动。运算放大器通常需要一定的余量才能正常工作。数据手册可能会提供所需余量的指导。

6.选择可用的电源选项:考虑你的应用可用的电源选项,可以是电池、电源适配器或其他电源。选择可以轻松获取或从可用的电源选项中生成所需电平的电压。如果需要,使用电压稳压器或电压分压电路来获得所需的电平。

请记住考虑与你的应用相关的任何额外限制或要求,例如功率消耗、噪声考虑或与电路中其他元件的兼容性。始终参考运算放大器的数据手册,以获取有关供电电压要求和限制的准确信息,因为不同的运算放大器型号可能具有不同的规格要求。

网友B:
运放(运算放大器)是一种电子设备,用于放大电压信号。它通常采用正负电源供电,以提供所需的工作电压范围。正负电源的大小对运放的性能和输出有一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增益范围:运放的增益范围通常受到供电电压的限制。较高的正负电源电压可以提供更大的增益范围,因为运放能够在更广泛的电压范围内工作。

2.输出范围:正负电源电压的大小也会影响运放的输出范围。较高的电源电压可以使运放的输出范围更接近正负电源的电压值。例如,在+/- 12V电源下,运放的输出可以达到接近+/- 12V的范围,而在+/- 5V电源下,输出范围可能更接近+/- 5V。

3.噪声和失真:供电电压的大小可以影响运放的噪声性能和失真水平。一般来说,较高的电源电压可以减少运放的噪声和失真。

4.功耗:使用较高的电源电压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功耗,因为运放需要提供更大的输出功率。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运放性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运放本身的设计和规格。因此,选择适当的电源电压应基于运放的数据手册和应用需求进行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高,输出不容易饱和,允许的输出也高,应该是这样吧!

谢谢! 明白!

网友C:
如果不特别声明是R2R运放,你可以简单的把输出范围理解为距离电源轨2V。比如+-12V电源,运放输出范围是+-10V

网友D:
会影响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动态范围,电压越高,输入共模电压越高,输出动态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