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灯PCB为什么说孔大小不对?

楼主:
闪烁灯的电路图和pcb图,为什么问题很大

网友A(2023-05-27):
PCB对不对,要跟实物进行比较,你发个PCB图毫无意义。

网友B:
我看图觉得焊盘过孔小了,那八脚的ic焊脚孔那么一丢丢,你塞得进吗。过孔和焊盘

画大一点不行吗,又不缺这点铜

网友C:
你上传了个寂~~

网友C:
问题描述的也是个寂

网友D:
焊盘和过孔都可以人为加大,特别是某一些二极管贴片元器件,加大焊盘有助于将元器件焊进去

网友E:
是不是第一次画板呢?芯片的电源脚旁边怎么也得放个0.1UF的电容吧?有条件再加个10UF的电容并在一起。咱们自己调试也不能太扣门了。

网友F:
别骂了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