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程序错误的地方

楼主(2023-05-27):
你好,各位老师,之前打算做蓝牙小车,后来把核心板烧了,当时调试程序的时候,用两个按键采用外部中断来控制PWM脉宽,引脚是B 12脚和13脚,按一次12脚,数据自加100,按一次13脚,数据自减100,12脚能够正常使用,13脚不是很灵敏,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反应,检查了按键正常,以为是新买的核心板的问题,后来程序下载经常用的开发板,还是同样的问题,这时候发现是程序问题,改成现在程序的B 11脚和12脚,11脚正常使用,12脚又没有反应,找之前的学习资料,也没有发现不能这样使用地方,只有请教万能的论坛了,谢谢各位老师们了,

网友A:
两个按键都是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按键都是a+=...

是啊,当时一个加,一个减,为了判断问题,改成两个加,不过只有一个正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