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C24V转DC12V 5A 电流的电路

楼主:
跪求一个DC24转5ADC12V的输出电路 、可以用LM317+功率管么?哪位大神有好的方案能指点下小弟么?多谢!!~!~!~!~

网友A(2023-05-27):
LM317+功率管发热厉害,效率低,应该用DCDC。id=597899437510

网友B:
要用开关型的,你用LM317这种线性电源,效率多低啊,发热多大啊!
使用XL4016就很好。

网友C:
5A电流太大,不能用用LM317+功率管,压差12V,功率管功耗60W!建议用DC-DC方案!

网友D:
LM2677/LM2678/LM2679

网友E:
5A电流肯定是不能用线性降压了,不然,你就得加个60W的散热片了
TPS5450可以达到5A的电流
输入电容要用无极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电感要用10A或者以上的电感大功率电压,二极管要用SK1010这类的大功率二极管
这个芯片我用过,5A电流完全没有问题,TI网站有现成的原理图和PCB文件下载
三块六或者以上的才是正品

网友F:
用mc34063电感降压设计,可以轻松完成!具体的请百度mc34063电感降压电路,非常简单。新手也能秒设计。

网友G:
入门选择稳压芯片,LM78系列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带负载能力不是很强

网友H:
电动车有36V-80V转12V转换器,拆开改启动电阻就行了,功率还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要用开关型的,你用LM317这种线性电源,效率多低啊,发热多大啊!
使用XL4016就很好。

好的!正在使用的XL4016 板子做回来看看效果!用的4015感觉电流上不去!电流到了2A多管子烫的不行了!最后保护了!看看4016怎么样!多谢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LM317+功率管发热厉害,效率低,应该用DCDC。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899437510&ali_refid ...

我研究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5A电流肯定是不能用线性降压了,不然,你就得加个60W的散热片了
TPS5450可以达到5A的电流
输入电容要用无极 ...

多谢哈!这个我找找看看去!

网友J:
以下是最简单的DC24V转DC12V 5A的降压原理:

该电路使用了一个降压模块LM2596,它是一种高效率的降压稳压器,可以将输入电压降低到输出电压。在该电路中,输入电压为DC24V,输出电压为DC12V,输出电流最大可达5A。

该电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将DC24V输入电源连接到LM2596的输入端。

2. 将负载连接到LM2596的输出端。

3. 调节LM2596上的电位器,使输出电压为DC12V。

4. 根据负载的电流需求,调节LM2596上的电位器,使输出电流不超过5A。

需要注意的是,该电路中的元件和参数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调整和选择,以保证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使用电路时需要注意安全,避免电路短路或过载等情况。

网友K(2023-08-11):
要用DC-DC,效率才高,SL3043这款可以干到10A,宽范围输入电压10V至120V

网友L:
楼主应该换一个思路,5A12V已经60W了,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5A12V开关电源?便宜又好用。,只有1A一下才考虑dc-dc转换。

网友M:
用DC-CDC才是正道,发热小,用线性方式太浪费电了,发热大,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