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STC12板51单片机请教

楼主(2023-05-27):
STC89/STC12板单片机:B点5V+,A点5V-,B点出两条线分别连C(P03)和D(P00)点,然后C点和D点再连出线,分别与A点形成通路。请问如何实现当C点的连线和A点相通时,E(P13)点发出低电平(3.3V),当D点的连线与A点相通时,F(P10)点发出低电平(3.3V)?请教应该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请把ABCD点的接线图画出来

网友B:
低电平怎么会3.3V。

网友C:
最好别这么干,鬼知道GND里面连了啥,运放不贵,搞块3.3v运放把功能弄出来,这么弄容易出事

网友D:
这个描述的确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C(P03)是高电平(5v)那么E(P13)就输出3.3v?如果D(P00)是高电平(5v)则F(P10)输出3.3v?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加外围电路恐怕没有单片机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ABCD点的接线图画出来

感谢回复,详见下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怎么会3.3V。

感谢回复,是点亮下图中的灯,而且我看引脚接的是3V3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这么干,鬼知道GND里面连了啥,运放不贵,搞块3.3v运放把功能弄出来,这么弄容易出事

感谢回复,之前没有接触过电路,可否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描述的确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C(P03)是高电平(5v)那么E(P13)就输出3.3v?如果D(P00 ...

感谢回复,因为我对电路不熟,应该是你说的那样。线路我又补充了一下,见下图,当C2接触金属铜块时,灯1会亮;当D2接触金属铜块时,灯2会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