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矢量控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5-27):
找了很多答案,但是专业性名词太多了,还请黑友用通俗易懂的说法讲讲矢量控制的意思

网友A:
力矩、位置等想到哪到哪,随心所欲。

网友B:
早期三相电机变频调速,速度变了,带载能力不像有刷直流电机也可跟着变,使用效果不好,就发展出利用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输出电压大小及角度,来控制电机的输出。可以分别控制电机的磁场及转矩,类似他激式直流电机的特性。由于处理时会将三相输出电流及电压以矢量来表示,因此称为矢量控制。

网友C:
电机的矢量控制是一种高级的电机控制技术,它通过对电机的电流和电压进行精确的控制,使电机能够实现更高的效率、更精确的运动控制和更低的噪音。矢量控制技术可以将电机的电流和电压分解为两个正交的矢量,即磁场矢量和转子矢量,通过对这两个矢量的控制,可以实现对电机的精确控制。矢量控制技术广泛应用于交流电机、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等各种类型的电机控制中。

网友D:
哈哈,这个好像说不简单

网友E:
也就是FOC控制方式吧。

网友F:
单片机学习并不是一下子跳到这学一下,一下子跳到那学一下
就以单片机数码时钟为例,你要是想学精,至少能玩上一整年
使用不同品牌单片机实现:
按键状态机,去抖动,ADC,IIC读写,定时器操作,GPS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效率如何提高,PCB画板,输出SMT相关文件,钢网修改,BOM制作,
你要是能一套下来,不用别人帮你做,你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入门级单片机工程师了,工作就有着落了为什么我要说这个?
因为两个月前你还在问EC11方面的问题,除了天才,正常人两个月是不能从EC11一下子跳到FOC的
我曾经朝着FOC方向学习过,现在退下来了,因为基础不好,先回来学基础,过一段时间再上,而且,也得先忙工作上的事情

FOC直译是磁场定向控制,实际上就是通过无刷电机转子的位置,给出不同的控制电流,让电机转动得丝滑,更省电
但可以告诉你,除了天才,想学FOC至少要两年,还得是有一定基础的和时间的人
不要信那种"FOC其实很简单","七天学会单片机"之类的标题党
在TI,PIC,ST的官网,都有完整的C代码下载,但这依然改变不了FOC很难的事实,网上很多的"教程"大多是用电机库的,自己撸代码的,我称之为大神,这个大神是真大神,不加引号的!

网友G:
矢量是带编码器的闭环矢量控制,速度反馈通过编码器获得,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
有刷直流电机切换电流是需要通过换向器实现形成旋转磁场,转子在定子的磁力作用下旋转,结构简单转矩大且具有良好的调速性能,这是有刷直流电机的主要特点,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向始终是垂直于磁场的方向,控制方法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