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步进电机参数?

楼主(2023-05-27):
请教这个步进电机参数?电压低至3V也可转动?
解决了。按1-3-2-4的顺序输入正5V电源,可以完成7.5°步进(48步完成一周),4-2-3-1顺序反转。

网友A:
用两节电池,通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节电池,通电试试。

3V电压可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