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51单片机点亮led问题

楼主:
新手才买来51单片机,普中A2,按着网上教程写好代码了(图附),但是led点不亮。打开开关的时候,01和02两个led灯会突然闪一下。网上搜百度也搜不出来,搜到这个论坛就发帖来求助各位大佬们,请大神们能告诉我原因和让led亮灯的方法

网友A(2023-05-28):
程序编译正常吗?程序下载正常吗?

网友B:
是否认真阅读说明书并跳接正确?

网友C:
先不要用延时函数,也不要用P2整体,一个个试 P2-0=0;P2_1=0;先检查每个灯是不都是好的 由浅入深

网友D:
你想点亮P2.0,可是你的2.0接LED灯了吗?

网友E:
程序看着没太大问题,检查一下电路,对着原理图看一下这两个IO口是否准确的接到目标led

网友F:
程序是可以的,看看接口也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G:
程序看着没啥问题, 怀疑是接口问题, 你得看原理图,灯是接在P2^7上吗,开发板都会附带例程,可跑一下商家提供的例程,排除下硬件问题。

网友H:
在main函数开始后,加入端口模式设置函数
P2M0=0x00;
P2M1=0x00;
//设置P2端口为双向IO

网友I:
有资料的话看原理图,什么都没有,只能用万用表测或者看电路板找线,看连的那个口

网友J:
cpu安反了吧!

网友K:
下载步骤,每个版本也不是都能用

网友L: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M:
注意io口吧,程序没大问题

网友N:
先给p20=0;看灯亮不亮,如果不亮,查原理图,led是不是接在了p2口,或者用万用表看下,led两端电压正常不

网友O:
软件程序没问题,硬件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P:
烧录正常的吗?

网友Q:
程序没问题,硬件或设置问题

网友R:
是不是LED灯的接口 没接到P2上

网友S:
查看手册,引脚是否用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