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充可显示电量电池电路及下载程序电路大体方向求助

楼主(2023-05-27):
项目介绍:
[1]选用芯片STC89C52RC
项目已经集成温度检测,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等相关显示,具有闹钟功能。

求助:
[1]想引入可充电电池,并可以检测可充电电池电路的功能,完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包括硬件选型,和相关电路图。不求大佬详细描述,只求大佬给出相应的指导方向,包括但不限于相应的学习资料等
{找不到学习资料啊,不知道从哪里找}
[2]想引入typec接口用于程序下载,我也不知道相应的电路图是咋样的,学习资料比较少,求大佬给出相应的指导方向,
包括但不限于相应的学习资料等。

网友A:
[1]想引入可充电电池,并可以检测可充电电池电路的功能。
如果用单片机做充电控制,需要用到ADC功能,检测电池电压,一般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为4.2V,检测到电池电压达到4.2V的时候(考虑到电线压降,可以适当低于4.2V),关断充电MOS管。有ADC,还可以做电量显示以及电池温度检测。一般电池温度超过60度需要停止充电。

[2]想引入typec接口用于程序下载
用6脚的Type-C座,其中2个脚正极,2个脚负极,剩下两个脚做串口下载。再买全功能的TYPE-C插头,找到串口下载对应的两个脚,焊接正负电池和串口数据线共4条线到USB转串口电路,即可实现串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想引入可充电电池,并可以检测可充电电池电路的功能。
如果用单片机做充电控制,需要用到ADC功能,检测 ...

非常感谢!

网友B:
先去了解【可充电电池电路的功能】:
1、哪些功能,罗列出来。
2、各功能需要哪些参量。
3、参量如何转换成电压。
4、通过参量计算结果的依据、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去了解【可充电电池电路的功能】:
1、哪些功能,罗列出来。
2、各功能需要哪些参量。

谢谢

网友C:
6针type C母口只适宜用来充电,除了2正 2负,还有的是cc1 cc2,不宜用来DP DM。要做USB 2.0的数据线还得用16pin或者12pin,随便一根AC线和CC线插上就能用。非要把CC1 CC2连到DP DM,那只能一直用这条非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