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PCF8574A驱动矩阵键盘

楼主(2023-05-28):
想问一下怎么通过pcf8574a上的int口去判断获取按键值

网友A:
当 int口 处于低电平时,芯片处于读模式,可以从芯片读出地址与接口数据。

网友B:
可以用中断。

用单片机pcf8574+4x4矩阵按键实现1602光标控制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507-1.html

网友C:
这个问题与【pcf8574a上的int口】关联性不大。
主要是你对【矩阵键盘 】的原理不清楚。先去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