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测量温度l时lcd1602只亮不显示温度

楼主(2023-05-28):
#include"reg51.h"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DQ=P3^3;
unsigned int readtemp=0;
unsigned char str[]={"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s[]={"Temperature:"};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for(;i>0;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
  delay_18B20(8);  //????
  DQ = 0;          //DQ??
  delay_18B20(80); //????480us
  DQ = 1;          //????
  delay_18B20(14);
  x=DQ;            //?x=0?????,?x=1?????
  delay_18B20(20);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if(DQ){delay_18B20(1);DQ=1;}
         else{delay_18B20(5);DQ = 1;}
   dat>>=1;
   }
}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b=0;
        unsigned int temp=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
WriteOneChar(0x44);  // ??????
delay_18B20(100);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WriteOneChar(0xBE);  //???????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
b=ReadOneChar();     //?????
temp=((b*256+a)>>4); //???????16??????
return(temp);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t;i++)
        {
                for(j=0;j<120;j++);
        }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2=dat;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delay(5);
        E=1;
        E=0;
}

void inttlcd()
{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temp0=0,temp1=0,temp2=0,i=0;
        temp0=readtemp/100;
        temp0=(readtemp%100)/10;
        temp0=readtemp%10;

        writecom(0x80);
        delay(5);
        while(s[i]!='\0')
        {
                writedat(s[i]);
                delay(5);
                i++;
        }
        writecom(0x80+0x40+5);
        writedat(str[temp0]);
        delay(5);
        writedat(str[temp1]);
        delay(5);
        writedat(str[temp2]);
        delay(5);
        writedat(0xdf);
        delay(5);
        writedat('C');
        delay(5);
}

void main()
{
        initlcd();
        while(1)
        {
                readtemp=ReadTemperature();
                display();
        }
}

网友A:
1.缺少函数ReadOneChar()2.LCD初始化函数名不符

3.显示函数中 temp1、temp2没有赋值
4.显示固定字符代码的位置不当

5.仿真中1602数据接口连接与程序不符

#include"reg51.h"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DQ=P3^3;
unsigned int readtemp=0;
unsigned char str[]={"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s[]={"Temperature:"};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for(;i>0;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
  delay_18B20(8);  //????
  DQ = 0;          //DQ??
  delay_18B20(80); //????480us
  DQ = 1;          //????
  delay_18B20(14);
  x=DQ;            //?x=0?????,?x=1?????
  delay_18B20(20);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if(DQ){delay_18B20(1);DQ=1;}
                else{delay_18B20(5);DQ = 1;}
                dat>>=1;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b=0;
        unsigned int temp=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
        WriteOneChar(0x44);  // ??????
        delay_18B20(100);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WriteOneChar(0xBE);  //???????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
        b=ReadOneChar();     //?????
        temp=((b*256+a)>>4); //???????16??????
        return(temp);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t;i++)
        {
                for(j=0;j<120;j++);
        }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2=dat;
        delay(1);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delay(1);
        E=1;
        E=0;
}

void initlcd()
{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temp0=0,temp1=0,temp2=0;
        temp0=readtemp/100;
        temp1=(readtemp%100)/10;
        temp2=readtemp%10;
        writecom(0x80+0x40+5);
        writedat(str[temp0]);
        delay(5);
        writedat(str[temp1]);
        delay(5);
        writedat(str[temp2]);
        delay(5);
        writedat(0xdf);
        delay(5);
        writedat('C');
        delay(5);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lcd();
        writecom(0x80);
        while(s[i]!='\0')
        {
                writedat(s[i]);
                delay(5);
                i++;
        }
        while(1)
        {
                readtemp=ReadTemperature();
                display();
        }
}

网友B: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2=dat;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delay(5);
        E=1;
        E=0;
}

LCD1602的数据端口 与  单片机的驱动端口  连接错误。
代码中,显示驱动端口是P2   实际仿真图中却没有与P2连接。
P2.0 ---D0   P2.1-----D1   .......P2.7 ------ D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缺少函数ReadOneChar()2.LCD初始化函数名不符

3.显示函数中 temp1、temp2没有赋值

感谢大佬解答,但是我将您的代码复制后的结果却是90°C,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