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电源芯片烧毁

楼主(2023-05-28):
SP1N28STER芯片VIN与EN引脚在通12V输入电压后烧毁,请问是什么原因?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学会看芯片手册,读完手册后,看看理解能力够不够,是不是还有提问的必要。

网友B:
参数选择

参数选择
参考芯片手册,建议R47用54.9K,C32用1nF,L4用10uH。另外在第6脚与地间并一个220pF电容。

PCB布线参考

PCB布线参考

参考芯片手册,建议PCB布局。
以下为SCT2450STER的芯片手册,可替换SP1N28STER。 SCT2450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