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0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3-05-28):
ADS1110A0(ED0)资料

ED0地址标识1001000      内部基准2.048V
16位输出范围-32768--+32767
15位输出范围-16384--+16383
14位输出范围-8192--+8191
12位输出范围-2048--+2047

假如16位输出增益1计算公式:
输出码=-1*最小码*增益*端电压/2.048V
变化公式后:
端电压=输出码*2.048/(-1*最小码*增益)
           =输出码*2.048/-1*最小码
这里最小码是指32768吗?最大码就是32767???

网友A:
最小码是-32768,*-1以后就是32768。

网友B:
这个是ADC,为啥会反过来算端电压了

网友C:
没有必要那么纠结。
它的内部是16位:习惯上,数据是连续,从小到大是0-65535。
如果定义最高位是符号,则连续的数是:10……00~11……11~00……00~01……11。
其特点是,最左最小,最右最大,每个数+1 = 下个数。用最左数字对应最小电压,用最右数字对应最大电压。
当位数据小于16位时,去掉几位即可办成,去哪几位呢?看芯片手册。
带运放的,仅仅是信号被放大后再AD,仅倍率关系,不必介绍了。

网友D(2024-01-09):
请问配置寄存器读出来是0xFF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配置寄存器读出来是0xFF是为什么

硬件没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