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DHT11温度/湿度传感器、LCD1602显示温度/湿度值

楼主(2023-05-28):
一、实验内容
用一个DHT11温度/湿度传感器与单片机相连,测量环境温度与湿度,并在LCD1602显示温度、湿度值,确保调节DHT11的温度与湿度值时,其值会相应变化。

如:T=43°C
  H=75%

DHT11中一次完整的数据为40 bit,即“8 bit湿度整数”+“8 bit湿度小数”+“8 bit温度整数”+“8 bit温度小数”+“8 bit校验和”,从高位开始输出。

DHT11的测量范围:温度0~50 °C,精度为±2 °C,湿度20%~90%,精度为±5%。在实际应用中,温度、湿度一般取整数部分就可以了。

二、软件
1、Keil μVision5
2、Proteus 8.12

三、Proteus 虚拟仿真
(1)在Proteus环境中完成电路图的设计文件。
(2)在Keil μVision下编写C51程序,经过调试、编译,最终生成“.hex”可执行文件。
(3)在Proteus中,将“.hex”文件加载到虚拟单片机中。
(4)在Proteus中,进行软硬件调试仿真。

具体步骤:
1.在Proteus中创建项目
2.设计原理图
3.源代码编辑(在Keil C51完成)
4.系统仿真调试
5.电路与源代码联

Proteus中用到的元件:AT89C52、DHT11、LM016L、RESPACK-8

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DHT11温度/湿度传感器、LCD1602显示温度/湿度值

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DHT11温度/湿度传感器、LCD1602显示温度/湿度值

四、Keil C51编程

Keil μVision5创建项目(Project)步骤:
1.建立项目文件
2.选择单片机型号
3.添加源程序文件到项目中
4.设置项目配置选项
5.编译项目,生成hex文件

C51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 ^ 0;
sbit rw = P2 ^ 1;
sbit en = P2 ^ 2;
sbit io = P2 ^ 3;
uchar t, h;
unsigned long int temp;

//延时约x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char i;
        while (x--)
                for (i = 0; i < 125; i++);
}

//检查LCD忙状态
void lcdbusy() {
        rs = 0;
        rw = 1;
        do {
                en = 0;
                P0 = 0xff;
                en = 1;
                delay(1);
        } while (P0 & 0x80);
        en = 0;
}

//写LCD命令或数据
void w_lcd( bit cd, uchar dat) {
        lcdbusy();
        rs = cd;
        rw = 0;
        delay(1);
        P0 = dat;
        en = 1;
        delay(1);
        en = 0;
}

//显示字符串
void w_str(uchar *s) {
        while (*s)
                w_lcd(1, *s++);
}

//初始化LCD
void init() {
        w_lcd(0, 0x38);
        w_lcd(0, 6);
        w_lcd(0, 0xc);
        w_lcd(0, 1);
}

//读DHT11的32 位湿度和温度
void r_dht11() {
        uchar i;
        temp = 0;
        io = 0;
        delay(60);
        io = 1;
        while (io);
        while (~io);
        while (io);
//读32位数据(8位湿度整数+8位湿度小数+8位温度整数+8位温度小数)
        for (i = 0; i < 32; i++) {
                while (~io);
                TL0 = 0;
                TR0 = 1;
                while (io);
                TR0 = 0;
                if (TL0 > 40)
                        temp = (temp << 1) | 1; //读出的数据为1
                else
                        temp = temp << 1; //读出的数据为0
        }
}

void main() {
        delay(500);//延时使DHT11 工作稳定
        init();
        w_lcd(0, 0x85);
        w_str("T=");
        w_lcd(0, 0xC5);
        w_str("H=");

        TMOD = 1; //定时器T0方式1,根据定时时间判断从DHT11读出的是0或1
        TH0 = 0;
        while (1) {
                r_dht11();//读温度和湿度
                t = temp >> 8; //取温度的整数值
                h = temp >> 24; //取湿度的整数值
                w_lcd(0, 0x87);
                w_lcd(1, t / 10 | 0x30); //显示温度
                w_lcd(1, t % 10 | 0x30);
                w_lcd(1, 0xdf);
                w_lcd(1, 'C');
                w_lcd(0, 0xc7);
                w_lcd(1, h / 10 | 0x30); //显示湿度
                w_lcd(1, h % 10 | 0x30);
                w_lcd(1, '%');
                delay(200);//实物可能需要更长的延时时间
        }
}

五、实验结果

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DHT11温度/湿度传感器、LCD1602显示温度/湿度值

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DHT11温度/湿度传感器、LCD1602显示温度/湿度值

网友A:
controller received command whilst busy

网友B(2023-08-22):
为什么我的STC8A8K64 的OLED数字  显示  没反应?  之前的OLED的显示测试的没问题

网友C:
RESPACK-8是作什么用途

网友D:
谢谢大佬的分析

网友E(2023-11-23):
引用 网友C:
RESPACK-8是作什么用途

RESPACK-8那个是九脚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