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WROVER天线踩坑分享

楼主(2023-05-28):
这段板子是可以选择使用板载天线和外置天线的,我买回来没有看,一直接了一个外置天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到这个外置天线,线根本就没有连接如果使用外置天线的话,需要焊接修改一下电路。另外,s3真香,还是用这个了

网友A:
这类事件,按芯片或模块手册上的要求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