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个电路干嘛的,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功能?感谢大佬

楼主(2023-05-28):
(图片)

网友A:
二阶低通滤波放大电路

网友B:
从网络名上看,这是一个麦克风放大电路,麦克风本身没有电源,需要外加偏置电压
麦克收到的是很小的交流信号,C3,C4是用来隔直的
+5V是参考电压,这个电压很重要,纹波越小,放大后采集到的电压就越干净
前面两个是两级放大,第三个是电压跟随
至于下面那个电路,不是很懂什么意思,大概也是个信号跟随吧,通过电位器调喇叭声音大小

网友C:
电路1:是交流放大电路,基准电平=2.5V,输出信号以2.5V为中心线。一、二极为反向放大器,两级放大后成为同相。第三级是跟随器,使输出电压硬一些。
电路2:是跟随器,能输出稍大的电流。

网友D:
这个感觉好像是滤波电路和另外一个我看不懂的电路

网友E:
第一个是交流放大电路,第二个是跟随电路

网友E:
第一个是交流电控制的滤波放大电路,作用是去除电路中的交流信号,提取电路中的直流信号,第二个电路是跟随电路,作用一是隔离,作用二是缓冲

网友F:
滤波电路和另外一个

网友G:
麦克风运放电路。

网友H(2023-07-19):
有点像混沌信号,混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