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赋值问题

楼主(2023-05-28):
使用51单片机时,定义了位寻址名的引脚直接用char类型赋值.
请问如果char a为0000 1000只有一位为1。令OneWire_DQ=a时,是如何赋值的呢?
如果char a为0000 1001这种有多个位为1,直接令OneWire_DQ=a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引脚定义
sbit OneWire_DQ=P3^7;

void OneWire_SendBit(unsigned char Bit)
{
        unsigned char i;
        OneWire_DQ=0;
        i = 4;while (--i);                        //Delay 10us
        OneWire_DQ=Bit;
        i = 24;while (--i);                        //Delay 50us
        OneWire_DQ=1;
}

void OneWire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OneWire_SendBit(Byte&(0x01<<i));
        }
}

网友A:
原则上char型数据 a不宜向bit型变量或地址某位赋值。实际在编译器优化后的结果是只要 a 不等于0,OneWire_DQ就都是1。不建议这样使用,会因此给自己埋地雷。

网友B:
非零即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char型数据 a不宜向bit型变量或地址某位赋值。实际在编译器优化后的结果是只要 a 不等于0,OneWire_D ...

明白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