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a只能带动一个步进电机吗?

楼主(2023-05-29):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带2个电压驱动型玩具级步进电机。

网友B:
它有7个驱动三极管,可以驱动7个线圈。
你的步进电机有几组线圈呢?
剩下的是小学数学。

网友C:
可以带两个步进电机,但是需要正确接线才能使用

网友D:
一般5线的步进电机只能带一个,2083可以带两个

网友E:
ULN2003A有7个通道还是“共阳极”的,所以能同时驱动一个4相5线步进电机、再来3个继电器或3个玩具小电机(不能换向),因其内部只是达林顿,没有H桥,驱动不了2相4线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