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替换问题

楼主(2023-05-29):
开关电源里的MOS管  10N60P烧坏了, 换成 STW70N60M2  空载管子发热。按理说,换成电流大内阻小,应该性能更好,怎么会温升比原来的高呢?检测外围元件都是好的, 是不是要改栅极电阻,原来用的15欧。用WFW11N90管子,出现电源打嗝,为什么。
用K62N60W 管子,带负载时出现滋滋声,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因为STW70N60M2的阻值比10N60P低,导致电流过大,从而发热增加。
需要调整栅极电阻的大小。关于WFW11N90管子出现电源打嗝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该管子的开关速度较慢,导致电路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建议更换其他开关速度更快的MOS管。

网友B:
看一下新管Qg参数是不是大了很多吧,你那个电源控制芯片估计无法带起那个好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新管Qg参数是不是大了很多吧,你那个电源控制芯片估计无法带起那个好的MOS管

3842电源芯片 6脚可以输出1A的电流,应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