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按下按键触发变换模式问题

楼主(2023-05-29):
如图,一个按键接P3.2中断口,一排LED接P1口
要求每一下按键,LED循环切换流水灯和全闪灯模式
问题来了,我用外部中断的模式,希望按下按键后,马上就切换模式
实际上,却总要执行完一个子程序才会改变,不知道代码应该改才好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2;
uchar count = 0;
uchar LED = 0xff;

void delay10ms(uint n)
{
   uchar i,j;
   for(;n>0;n--)
   {
      for(i=0;i<18;i++)
      {
         for(j=0;j<184;j++){;}
      }
   }
}

void led_turn(void)
{
   uchar i;
   P1 = 0xfe;
   delay10ms(100);
   for(i=0;i<7;i++)
   {
      P1 = _crol_(P1,1);
      delay10ms(100);
   }
}

void led_flick(void)
{
      LED = ~LED;
      P1  = LED;
      delay10ms(100);
}

void main(void)
{
   IT0 = 1;
   EX0 = 1;
   EA  = 1;
   while(1)
   {
      if(count == 1)
      led_turn();
      if(count == 2)
      led_flick();
   }
}

void key_check(void) interrupt 0
{
   if(key == 0)
   {
      delay10ms(1);
      if(key == 0)
      {
         ++count;
         if(count == 3)
         count = 1;
      }
   }
}

网友A:
count放到两个函数体里面检测,不符合就退出。整体闪烁函数可以加一个循环。两个函数之间再重新给LED赋0,防止从流水灯函数出来时LED不为0

网友B:
把各种花样流水灯用数组排列好,按下按键立即切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0x7e,0xbd,0xdb,0xe7,0x7e,0xbd,0xdb,0xe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4[]={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aa};
uchar count = 0;
uchar LED = 0xff;
uchar i;

void delay10ms(uint n)
{
   uchar i,j;
   for(;n>0;n--)
   {
      for(i=0;i<18;i++)
      {
         for(j=0;j<184;j++){;}
      }
   }
}

void main(void)
{
   IT0 = 1;
   EX0 = 1;
   EA  = 1;
   while(1)
   {
                switch(count)
                {
                        case 1: P1=table1[i]; break;
                        case 2: P1=table2[i]; break;
                        case 3: P1=table3[i]; break;
                        case 4: P1=table4[i]; break;
                        default:P1=0xff; break;
                }
                i=++i%8;
                delay10ms(50);
   }
}

void key_check(void) interrupt 0
{
   if(key == 0)
   {
      delay10ms(1);
      if(key == 0)
      {
         ++count;
         if(count == 5)
         count = 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nt放到两个函数体里面检测,不符合就退出。整体闪烁函数可以加一个循环。两个函数之间再重新给LED赋0, ...

谢谢!
这个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只要在每个子程序的循环中再加上count检测就行了,反应时间最长的只不过是延时那点时间。

楼主:
谢谢,学到了。
这个方法很巧妙
缩短子程序的执行时间
在主程序不停地检测count值,对按键反应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各种花样流水灯用数组排列好,按下按键立即切换。

谢谢,这个方法对流水灯来说还是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