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转速和温度的关系

楼主(2023-05-29):
为什么电机的转速会受温度影响,温度越高,转速会下降

网友A:
电机的转速受温度影响是因为电机中的电阻、电感和磁场等元件的特性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电机运转时,这些元件会发热,进而影响它们的电学特性。当温度升高时,电阻增大、电感减小,磁场强度也会减弱,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电机的转速下降。因此,电机在高温环境下运转时需要注意降低负载,以避免过热损坏。

网友B:
首先要知道电机是由 电流与磁场切割 生成的转动势能,电流会被电阻影响,电阻受温度影响,所以就能解释你的问题了

网友C:
1、温度对电机效率影响主要体现在定、转子铜耗的影响上。
温度越高,定子或转子的绕组直流电阻越大,相同电流时,损耗越大。
2、如果电机带启动电容,温度过高使电容使用寿命极大减少。

网友D:
温度上升,电机线圈电阻变大,功率变小;
温度上升,磁铁磁性变弱,扭矩变小;
两者相加。

网友E:
读一读电机拖动的书吧。了解得会更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一读电机拖动的书吧。了解得会更细一点。

老哥,有哪本书推荐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