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五电平的代码?单相五电平正弦脉宽调制波产生

楼主(2023-05-29):
有人会用32或者的水平28335写??

开关信号

开关信号

仿真信号

仿真信号

调制

调制

网友A: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小白,留个脚印,等大师出现看看这是啥东东

网友B:
看上去高深的样子。

网友C:
活到老,学到老。坐等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D:
以下是使用STM32单片机(例如STM32F4系列)编写的五电平代码示例:

#include "stm32f4xx.h"

// 定义GPIO引脚
#define PWM_PIN_A GPIO_Pin_9
#define PWM_PIN_B GPIO_Pin_10
#define PWM_PIN_C GPIO_Pin_11
#define PWM_PORT GPIOA

// 定义PWM参数
#define PWM_PERIOD 1000
#define PWM_DUTY_CYCLE_1 200
#define PWM_DUTY_CYCLE_2 400
#define PWM_DUTY_CYCLE_3 600
#define PWM_DUTY_CYCLE_4 800

// 初始化PWM
void PW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_InitStruct;

    // 使能GPIO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GPIO引脚为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WM_PIN_A | PWM_PIN_B | PWM_PIN_C;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PWM_PORT, &GPIO_InitStruct);

    // 配置GPIO引脚的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PWM_PORT,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PWM_PORT,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PWM_PORT,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TIM1);

    // 使能TIM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配置TIM1基本参数
    TIM_InitStruct.TIM_Period = PWM_PERIOD - 1;
    TIM_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0;
    TIM_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InitStruct);

    // 配置TIM1通道1为PWM模式
    TIM_OC_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_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_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_InitStruct.TIM_Pulse = PWM_DUTY_CYCLE_1 - 1;
    TIM_OC1Init(TIM1, &TIM_OC_InitStruct);

    // 配置TIM1通道2为PWM模式
    TIM_OC_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_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_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_InitStruct.TIM_Pulse = PWM_DUTY_CYCLE_2 - 1;
    TIM_OC2Init(TIM1, &TIM_OC_InitStruct);

    // 配置TIM1通道3为PWM模式
    TIM_OC_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_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_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_InitStruct.TIM_Pulse = PWM_DUTY_CYCLE_3 - 1;
    TIM_OC3Init(TIM1, &TIM_OC_InitStruct);

    // 启动TIM1
    TIM_Cmd(TIM1, ENABLE);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PWM
    PWM_Init();

    while (1)
    {
        // 在此处添加其他代码或逻辑
    }
}

这个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使用STM32单片机(例如STM32F4系列)编写五电平PWM控制代码。你可以根据具体需求修改PWM参数和添加其他逻辑代码。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配置和修改。

以下是使用TMS320F28335(基于C2000系列)编写的五电平代码示例: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定义PWM参数
#define PWM_PERIOD 1000
#define PWM_DUTY_CYCLE_1 200
#define PWM_DUTY_CYCLE_2 400
#define PWM_DUTY_CYCLE_3 600
#define PWM_DUTY_CYCLE_4 800

void InitEPwm1Gpio(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2 = 1;
    EDIS;
}

void InitEPwm1Module(void)
{
    EPwm1Regs.TBPRD = PWM_PERIOD;         // 设置周期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不使用相位补偿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清除计数器

    EPwm1Regs.CMPA.half.CMPA = PWM_DUTY_CYCLE_1;  // 设置占空比

    // 配置事件生成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使能SOCA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1;      // 当计数器达到零时生成SOCA事件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SOCA事件产生时,每个周期产生一个事件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上升计数模式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0;        // 不使用相位补偿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0;    // 不分频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0;       // 不分频

    // 启动PWM模块
    EPwm1Regs.TBCTL.bit.FREE_SOFT = 2;    // 配置FREE/SOFT位,允许PWM停止计数器和同步
    EPwm1Regs.TBCTL.bit.SWFSYNC = 1;      // 同步PWM计数器
    EPwm1Regs.TBCTL.bit.PRDLD = 0;        // 立即加载周期寄存器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0;        // 不使用相位补偿
    EPwm1Regs.TBCTL.bit.PHSDIR = 0;       // 相位补偿方向:减小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上升计数模式
}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控制
    InitSysCtrl();

    // 初始化GPIO
    InitEPwm1Gpio();

    // 初始化PWM模块
    InitEPwm1Module();

    // 允许中断
    EINT;

    // 启动PWM模块
    CpuSys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主循环
    while (1)
    {
        // 在此处添加其他代码或逻辑
    }
}

这个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使用TMS320F28335(基于C2000系列)编写五电平PWM控制代码。你可以根据具体需求修改PWM参数和添加其他逻辑代码。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配置和修改。

网友E:
什么是5电平?看着怎么像是LCD驱动的偏压波形1/3vcc,1/5vc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5电平?看着怎么像是LCD驱动的偏压波形1/3vcc,1/5vcc

一种基于嵌入式目标代码生成工具的中性点箝位(NPC)单相五电平正弦脉宽调制波产生方法
5电平级联H桥多电平逆变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使用STM32单片机(例如STM32F4系列)编写的五电平代码示例:

#include "stm32f4xx.h"

优秀 连dsp的示例都有

网友G:
书到用时发现学的太少了,虚心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