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单片机定时器触发adc采样 DMA传输长度1024个数 缓存区内只有一半数据问题

楼主(2023-05-29):
STM32F4 定时器触发adc采样 DMA传输长度1024个数  aADCxConvertedData缓存区内只有一半数据 前512是ad模拟量 后一半全是0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6;  //6分频 最小采样周期2.5 + 12.5固定周期 采样一次1微秒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EN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EQ_CONV ;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2;
//  sConfig.Rank = 1;
//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8CYCLES;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  sConfig.Rank = 2;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  sConfig.Rank = 3;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2;
//  sConfig.Rank = 4;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3;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sConfig.Rank = 1;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HAL_DMA_Abort_IT(&hdma_adc1);
    __HAL_DMA_ENABLE_IT(&hdma_adc1,DMA_IT_TC);    //开启传输完成中断
//    HAL_ADC_Start_IT(&hadc1);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0 */
    /* AD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C2     ------> ADC1_IN12
    PC3     ------> ADC1_IN13
    PA1     ------> ADC1_IN1
    PA2     ------> ADC1_IN2
    PA3     ------> ADC1_IN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ADC1 DMA Init */
    /* ADC1 Init */
    hdma_adc1.Instance = DMA2_Stream0;
    hdma_adc1.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adc1.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ode = DMA_NORMAL; //一般模式 DMA_NORMAL    //DMA_CIRCULAR  循环模式
    hdma_ad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dma_adc1.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adcHandle,DMA_Handle,hdma_adc1);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1 */
    /* ADC1 interrupt Init */
//    HAL_NVIC_SetPriority(ADC_IRQn, 5, 0);
//    HAL_NVIC_EnableIRQ(ADC_IRQn);
  /*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1 */
  }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2 */
//           HAL_ADC_Stop_DMA(&hadc1);

/* USER CODE BEGIN 2 */     //需要判断DMA是否传输完成 如果传输完成在继续
//    if(__HAL_DMA_GET_FLAG(&hdma_adc1,DMA_FLAG_TCIF0_4)!=RESET)//DMA传输完成
//                {
//        __HAL_DMA_CLEAR_FLAG(&hdma_adc1,DMA_FLAG_TCIF0_4);//清除DMA传输完成中断标志位

                         HAL_TIM_Base_Stop (&htim3);

                         ADC_Conver_flag = 1; //传输完成标志位

                         ADConve_CNT++;

                         if(ADConve_CNT > 1024)
                         {
                           ADConve_CNT = 0;
                         }

//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adc1);

}

void Task1_AdcConverted(void)   //任务1  ->   adc采集任务
{
        float adc_VreValue1 = 0;
        float adc_result1 = 0;
        float adc_VreValue2 = 0;
        float adc_power_value = 0;
        static u16 i = 0;
  if(ADC_Conver_flag == 1)                           //转化完成标志位
                {
       printf("***************adc转化成功**********************\r\n");
                         ADC_Conver_flag = 0;                          ////转化完成标志位
       //抽取数据
//                         Get_AdcVaule_arry(aADCxConvertedData,ADC_POWER_Value,ADC_1_Value_DMA,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  //抽取数据

//                         adc_VreValue1 = MedianFilteringForSensor(ADC_POWER_Value,1024);  //中值滤波

//                         adc_result1 = moving_average_filtre(adc_VreValue1);  //滑动滤波算法

//                         adc_power_value = (float) adc_VreValue1*(float)3.3/4096;

         for(i = 0;i < 1024 ; i++)
                                 {
                                   printf("%d \r\n ", aADCxConvertedData[i]);
//                                         printf("%d \r\n ", i);
           delay_ms(30);
                                 }

//                           printf("基准电压power = %0.2f\r\n ", adc_power_value);
////                         printf("ad_value = %0.2f\r\n ", adc_VreValue2);
//                           printf("转换次数= %d \r\n ", ADConve_CNT);
//                         clean_buff(aADCxConvertedData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

//       HAL_TIM_Base_Start(&htim3);  //使用定时器3启动adc采样
       delay_ms(1000);
                   printf("*************************************\r\n");
//
//      Get_AdcVaule_arry(u16 * INPUT_pDst,ADC_POWER_Value,u16 * OUTPUT_BUF2,u16 nums) ;
//

                }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16 i = 0;
   u8 sys_cnt = 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MX_DMA_Init();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MX_AD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MX_TIM3_Init();   //触发ADC 的时钟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MX_TIM4_Init();   //通用定时器1ms中断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MX_UART5_Init();  //485接口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MX_USART1_UART_Init();//备用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MX_IWDG_Init(64,1000);//分频数为64,重载值为500,溢出时间为1s  1000为两秒
  /* USER CODE END 2 */
  TIM2_PWM_Init(1000-1,84-1);            //84M/84=1M的计数频率,自动重装载为 ARR,那么PWM频率为   1M /ARR =  f HZ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Base_Start(&htim3);  //使用定时器3启动adc采样
        //adc启动DMA采样
        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aADCxConvertedData,1024);

        printf("********RUN*******\r\n");
        delay_ms(100);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Task1_AdcConverted();   //任务1  ->   adc采集任务

                        /* USER CODE END WHILE */
//                        Task2_Modubus();     //任务2  ->   Modubus任务

            /* USER CODE END WHILE */ //本次任务结束
                  sys_cnt++;
                  if(sys_cnt > 20)
                        {
                           sys_cnt = 0;
                        }

                        delay_ms(100);
//                        printf("***************程序运行中**********************\r\n");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网友A(2023-09-13):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没

网友B:
赶脚你对DMA的认识有非常大的误解,ADConve_CNT是进行了多少次DMA传输的意思,但是你理解成每次ADC结束后都要进入一次DMA传输完成中断(TC)。你应该把DMA那部分内容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