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语法错误

楼主(2023-05-29):
语法错误接近void

网友A:
sbit 少分号

网友B:
sbit那一句最后加个分号,毕竟这不是define那种预处理指令,这是一个完整的语句

网友C:
sbit那一行最后加一个分号

网友D:
总感觉这种汉化不彻底的软件用起来很别扭:
菜单是E文的,提示是中文的,中文的示只是“词译”级别,完全不考虑汉语的语法与描述习惯,
译成这样不更好吗?
(LED)第5行发现错误代码C141:语法错误,在“void”附近,缺少“;”
~~~

网友E:
sbit后面少一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