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程序 求指导

楼主(2023-05-29):
1. 倒计时秒表
    系统接1个按键用于启动,1个蜂鸣器用于提示计时时间到,两个数码管用于显示时间。
    功能:系统上电数码管显示60;当按键按下时,系统开始倒计时,同时数码管显示当前时间;当计时为0时,蜂鸣器响。
如果用中断函数具体该怎么弄呢?

网友A:
画电路图了么?主要使用定时器中断计时和外中断相应按键

网友B: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 define constants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 define SFR */
sbit TEST_LED = P1^0;               //work LED, flash once per second

/* define variables */
u16 count;                         //1000 times counter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L0 = T1MS;                     //reload timer0 low u8
    TH0 = T1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u8
    if (count-- == 0)               //1ms * 1000 -> 1s
    {
        count = 1000;               //reset counter
        TEST_LED = ! TEST_LED;      //work LED flash
    }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
{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u8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u8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count = 0;                      //initial counter

    while (1);                      //loop
}

网友C:
按键后,TR0=1,启动定时器,在中断中每一秒送减初值,到0时,在中断中TR0=0, 蜂鸣=1.

网友D:
首先写好数码管驱动,设置定时器时间,其他都好办,无论是正计时还是倒计时都一样一个算法而已

网友D:
学习单片机首先就要学好写显示驱动:数码管/LCD/点阵的驱动,这是人机交互的窗口,显示写好后其它都借助显示都容易了。

网友D:
像这种没有电路图的提问只能讲个大概而已,须知道硬件和软件结合的单片机必须是硬件和代码严格对应的,否则都是空谈。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看看资料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