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频率乘以指定的数能得到空调电机转速

楼主(2023-05-30):
我这边做的是空调,然后我这边的转速计算是:转速=频率*12,请问为什么是频率*12,这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A:
空载 RPM = 频率 (Hz) * 60*2/极数,如果您的电机有 10 个极,则 RPM = 12*f

网友B:
1、先搞楚这个频率是什么频率。
2、转速,是指什么东东的转速,如果是电机,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C:
是无刷电机变频空调吗,有个公式计算转速的,频率,电压,磁极数有关,并不是单纯频率相关

网友D:
你用的是六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