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接收端谐振电容发烫原因

楼主(2023-05-30):
求各大佬解答,为何无线充接收端的谐振电容会发烫。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解答

网友A:
发热问题需要有好的散热系统和材料,位置对不准;可能是无线充的线圈太小而且少,导致感应不强。

网友B:
电容的ESR大了就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ESR大了就会发烫。

换了cbb电容,电容没那么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cbb电容,电容没那么烫了,但后面的整流二极管和pd409开始烫了,是什么原因呢,充电电流900ma左右

整流二极管要用高频的,如快恢复或肖特基,频率低的二极管用在频率高的电路中是会发烫甚至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二极管要用高频的,如快恢复或肖特基,频率低的二极管用在频率高的电路中是会发烫甚至烧毁的

已经用了肖特基二极管了,害,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