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 什么地方该用延时函数?

楼主(2023-05-30):
      自己写的一个密码锁,4*4键盘,8盏灯,4位数密码,感觉大概逻辑还简单。先输入设置密码,同时对应亮起相应的灯提示有在输入,因为只有8盏灯,所以密码只能设置1~8。后输入密码进行解锁操作,此时只需4个LED灯按顺序从左到右亮起,提示输入了几位了。最后检查判断。      烧录到板子上感觉应该是执行太快了,输入了几位马上跳最后密码正确了。请问各位同志,哪些地方该调用延时函数?或者应该添加新的按键作为结束输入的功能?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Key_scan.h>              //返回键盘值1~1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 = 0;i < time;i ++)
                for(j = 0;j < 930;j ++);
}

void pass(void)                                   //通过后的跑马灯效果
{
void Delay_ms(uint time);
int temp;
temp=0xaa;
while(1)
{
   P0=temp;
   Delay_ms(800);
   temp=_crol_(temp,1);
}
}
int current_led=0;
int last_led=0;
int main()
{  int key,password[4]={0,0,0,0};           //键盘值;原始密码
   int i=0,input[4]={0};                                //循环次数变量;输入的密码
   for(i=0;i<4;i++)//输入设置密码
     {
         key=Key_scan();
            password[i]=key;
         switch(key)
         {
            case 1:P00=0;break;
        case 2:P01=0;break;
        case 3:P02=0;break;
        case 4:P03=0;break;
        case 5:P04=0;break;
        case 6:P05=0;break;
        case 7:P06=0;break;
        case 8:P07=0;break;
     }
         Delay_ms(5000);
            }  P0=1;                                                  //输入完4位数密码,灯全灭
   for(i=0;i<4;i++){    //输入密码进行解锁
     key=Key_scan();
         if(key!=0)                                                  //键盘有输入,灯顺序亮起
         {
           current_led++;
           switch(current_led)
           {
            case 1:P00=0;break;
        case 2:P01=0;break;
        case 3:P02=0;break;
        case 4:P03=0;break;
        case 5:P04=0;break;
        case 6:P05=0;break;
        case 7:P06=0;break;
        case 8:P07=0;break;
           }
          }
         input[i]=key;                                           //将键盘值输入
         }

        for(i=0;i<4;i++){                                                                        //最后检查密码是否正确
          if(input[i]==password[i])
             pass();
          else
             P0=0;Delay_ms(500);
                 P0=1;Delay_ms(500);
                }
return 0;
}

网友A:
在Key_scan()里面加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y_scan()里面加延迟。

我的意思是主函数里哪里该调用延迟函数使得全过程流畅可分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主函数里哪里该调用延迟函数使得全过程流畅可分辨。

由于你的代码逻辑混乱引致按键体验不好
解决方法
1. 慢方法,理顺逻辑,全写代码
2. 快方法,僭建代码,在Bug上运行
以下是方法2的改正代码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Key_scan.h>              //返回键盘值1~1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 = 0; i < time; i ++)
                for(j = 0; j < 930; j ++);
}

void pass(void)                                   //通过后的跑马灯效果
{
        void Delay_ms(uint time);
        int temp;
        temp=0xaa;
        while(1)
        {
                P0=temp;
                Delay_ms(800);
                temp=_crol_(temp,1);
        }
}
int current_led=0;
int last_led=0;
int main()
{
        int key,password[4]= {0,0,0,0};          //键盘值;原始密码
        int i=0,input[4]= {0};                               //循环次数变量;输入的密码
        while(1)
        {
                for(i=0; i<4;) //输入设置密码
                {
                        key=Key_scan();
                        password[i]=key;
                        switch(key)
                        {
                                case 1:P00=0;i++;break;
                                case 2:P01=0;i++;break;
                                case 3:P02=0;i++;break;
                                case 4:P03=0;i++;break;
                                case 5:P04=0;i++;break;
                                case 6:P05=0;i++;break;
                                case 7:P06=0;i++;break;
                                case 8:P07=0;i++;break;
                        }
                }
                P0=1;                                                  //输入完4位数密码,灯全灭
                for(i=0; i<4;)   //输入密码进行解锁
                {
                        key=Key_scan();
                        if(key!=0)                                                  //键盘有输入,灯顺序亮起
                        {
                                current_led++;
                                switch(current_led)
                                {
                                        case 1:P00=0;break;
                                        case 2:P01=0;break;
                                        case 3:P02=0;break;
                                        case 4:P03=0;break;
                                        case 5:P04=0;break;
                                        case 6:P05=0;break;
                                        case 7:P06=0;break;
                                        case 8:P07=0;break;
                                }
                                input[i]=key;                                           //将键盘值输入
                                i++;
                        }
                }

                for(i=0; i<4; i++)                                                                       //最后检查密码是否正确
                {
                        if(input[i]==password[i])
                                pass();
                        else
                                P0=0;
                        Delay_ms(500);
                        P0=1;
                        Delay_ms(500);
                }
        }
        return 0;
}

网友C:
【什么地方该用延时函数】与【C语言】无关!
与设计者为了达成目的,对时序的理解有关。
大多情况下,是为了适应硬件的需求。
例如:按键会有弹动,AD采样需要时间,显示需要以秒为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你的代码逻辑混乱引致按键体验不好
解决方法
1. 慢方法,理顺逻辑,全写代码

真心感谢,对萌新来说能成功实现效果真的是很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