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循环点亮LED 运行起来会有不止一个LED亮起来?

楼主(2023-05-30):
单片机通过74HC595控制8个LED循环点亮,按照D16-D15-D14......D9依次循环,每次亮一个。仿真看着没问题,实物运行起来会有不止一个LED亮起来,学艺不精,找了很久没找到问题根源,还请大佬指点迷津。 单片机型号STC89C52,晶振12MHz。电路、程序、现象还请看一下附件,先谢过了。

点亮效果

点亮效果

595真值表

595真值表

电路连接

电路连接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CK=P3^5;  // Pin12        输出锁存控制脉冲
sbit SER=P3^4;  // Pin14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P3^6;        // Pin11        移位脉冲

void HC595_Send(unsigned char byte);
void Delay();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fer[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while(1)
        {
                for(i=0;i<8;i++)                //循环点亮单个LED
                {
                        HC595_Send(buffer[i]);
                        Delay();
                }
        }
}

/*驱动HC595*/
void HC595_Send(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写入移位寄存器
        {
                SCK=0;
                SER=byte>>7;
                byte<<=1;
                SCK=1;
        }

        RCK=0;        //锁存时钟产生上升沿更新输出
        _nop_();
        RCK=1;
}

/*延时*/
void Delay()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54;
        k = 12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
程序没有什么明显问题,仿真成功不等于实物就能成功。把595驱动代码调整一下试试。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CK=P3^5;  // Pin12  输出锁存控制脉冲
sbit SER=P3^4;  // Pin14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P3^6;  // Pin11  移位脉冲

void HC595_Send(unsigned char byte);
void Delay();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fer[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SCK=0;
        RCK=0;
        while(1)
        {
                for(i=0;i<8;i++)                //循环点亮单个LED
                {
                        HC595_Send(buffer[i]);
                        Delay();
                }
        }
}

/*驱动HC595*/
void HC595_Send(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写入移位寄存器
        {
                SER=byte>>7;
                SCK=1;
                _nop_();
                SCK=0;
                byte<<=1;
        }
        RCK=1;        //锁存时钟产生上升沿更新输出
        _nop_();
        RCK=0;
}

/*延时*/
void Delay()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54;
        k = 12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什么明显问题,仿真成功不等于实物就能成功。把595驱动代码调整一下试试。

你好,我照着你的改了下代码,进入HC595_Send()函数时就将RCK拉低,八位写完后在拉高RCK,能正常运行了。 修改前HC595_Send()这个函数里面,写入八位后RCK给一个上升沿这种做法为啥不对呢?l两者看起来差不多啊,存在什么问题。

void HC595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RCK=0;
    for(i=0;i<8;i++)
    {
        SCK=0;
        SER=dat>>7;
        dat<<=1;
        SCK=1;
        _nop_();
    }
    RCK=1;
}

网友B:
SER=byte>>7;    这句代码是什么意思,串行输出不该是一位一位输出的吗,你移动7位,高位的数据直接出位,就用0补位了,就出现LED灯亮了,
记住,你的电路是0电平点亮LED灯,要实现每次只一只LED点亮,595的输出每次必须只有一位输出为0
改为 :SER=byte>>1;    即可

网友C:
1、要点,先关闭OE,这样数据的切换就不会闪动,因为这时不显示(暗,消影)。
2、给出串行数据;
3、要点:等数据稳定后,再给出移位脉冲信号上沿。
4、待输出稳定后,打开OE,放出数据。
所谓稳定,也就是插入几个NOP指令的事。
硬件上要注意,CLK信号,复位信号要做防护,不能受到干扰。

网友D:
提醒楼主一个冷知识:不同厂家的595芯片,对锁存和ENABLE的逻辑要求不完全相同,你看下你使用的595芯片对应的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byte>>7;    这句代码是什么意思,串行输出不该是一位一位输出的吗,你移动7位,高位的数据直接出位, ...

数据是串入并出的,这句是在往移位寄存器里面写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照着你的改了下代码,进入HC595_Send()函数时就将RCK拉低,八位写完后在拉高RCK,能正常运行了。 ...

存在的问题是,你还没完成下降,就开始上升了。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1T 的单片机, RCLK = 0; 到 RCLK =1; 之间,你最少要插入 5个 _nop_();   如果你的 595是 3V供电的话,你甚至需要 插入12个_nop_(); 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存在的问题是,你还没完成下降,就开始上升了。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1T 的单片机, RCLK = 0; 到 ...

在 RCK=0;  RCK=1之间插入多个_nop_()也不起作用; 单片机是STC89C52,595供电电压是5V,万用表实际测下来是4.9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