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示波器(pyhton上位机)

楼主(2023-05-30):
本设计以Python为上位机制作的STM32示波器,实现了波形显示、频率计算、波形保存等功能,代码均有完整中文注释,供大家参考(如果有条件,使用OLED显示屏当做上位机实现该设计,这样有效的减少了上位机界面刷新的延迟)

文件包括上位机 下位机 测试数据等

上位机程序:
import serial
import threading
import tim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matplotlib.backends.backend_tkagg import FigureCanvasTkAgg
import tkinter as tk
from tkinter import ttk
from tkinter import filedialog
from PIL import Image, ImageTk
import numpy as np

class Oscilloscope:
    def __init__(self, master):
        self.master = master                    # 定义 master 变量
        self.master.title("简易示波器")          # 设置窗口标题
        self.master.geometry("1400x600")         # 设置窗口大小
        self.master.resizable(False, False)     # 设置窗口不可调整大小
        self.master.protocol("WM_DELETE_WINDOW", self.close_window)  # 设置关闭窗口时调用的方法

        self.ser = None                         # 定义 ser 变量,初始值为 None
        self.baudrate = tk.StringVar(value="921600")                    # 定义波特率变量,初始值为 "921600"
        self.port = tk.StringVar(value="COM5")                          # 定义端口变量,初始值为 "COM11"
        self.size = tk.StringVar(value=50)
        self.MAXvar = tk.StringVar()
        self.MINvar = tk.StringVar()
        self.Fvar = tk.StringVar()
        self.Fsvar = tk.StringVar()
        self.pause = tk.BooleanVar(value=False)                         # 定义暂停变量,初始值为 False
        self.fig = plt.Figure(figsize=(6, 4), dpi=100)                  # 创建一个 Figure 对象
        self.ax = self.fig.add_subplot(111)                             # 在 Figure 对象中添加一个子图
        self.canvas = FigureCanvasTkAgg(self.fig, master=self.master)   # 创建一个画布对象
        self.canvas.get_tk_widget().pack(side=tk.TOP, fill=tk.BOTH, expand=True)  # 将画布添加到窗口中
        self.toolbar = tk.Frame(master=self.master)                     # 创建一个工具栏对象
        self.toolbar.pack(side=tk.TOP, fill=tk.X)                       # 将工具栏添加到窗口中
        self.pause_button = ttk.Checkbutton(self.toolbar, text="暂停", variable=self.pause, command=self.pause_waveform, width=6)  # 创建一个暂停按钮
        self.pause_button.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暂停按钮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save_button = ttk.Button(self.toolbar, text="保存图片", command=self.save_waveform, width=8)  # 创建一个保存按钮
        self.save_button.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保存按钮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port_label = ttk.Label(self.toolbar, text="端口:", width=6)         # 创建一个端口标签
        self.port_label.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端口标签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port_combobox = ttk.Combobox(self.toolbar, textvariable=self.port, values=["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 "COM8","COM10"], width=6)  # 创建一个端口下拉框
        self.port_combobox.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端口下拉框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baudrate_label = ttk.Label(self.toolbar, text="波特率:", width=6)    # 创建一个波特率标签
        self.baudrate_label.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波特率标签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baudrate_combobox = ttk.Combobox(self.toolbar, textvariable=self.baudrate, values=["9600", "115200","921600"], width=6)  # 创建一个波特率下拉框
        self.baudrate_combobox.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波特率下拉框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baudrate_label = ttk.Label(self.toolbar, text="横轴长度:", width=8)    # 创建一个波特率标签
        self.baudrate_label.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波特率标签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baudrate_combobox = ttk.Combobox(self.toolbar, textvariable=self.size, values=[50, 100, 200, 500, 1000], width=5)  # 创建一个横坐标尺寸下拉框
        self.baudrate_combobox.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波特率下拉框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connect_button = ttk.Button(self.toolbar, text="连接", command=self.connect, width=6)                           # 创建一个连接按钮
        self.connect_button.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连接按钮添加到工具栏中
        self.disconnect_button = ttk.Button(self.toolbar, text="断开连接", command=self.disconnect, width=8)             # 创建一个断开连接按钮
        self.disconnect_button.pack(side=tk.LEFT, padx=5)
        self.disconnect_button = ttk.Button(self.toolbar, text="清除图像", command=self.clear, width=8)              # 创建一个断开连接按钮
        self.disconnect_button.pack(side=tk.LEFT, padx=5)                # 将断开连接按钮添加到工具栏中
······

下位机主程序:
/**********************************************************
                                                                                        MCU接线说明
采样接口:PA6
正弦波:PA4
三角波:PA5
增加采样频率:KEY0
降低采样频率:KEY1

基于正点原子精英板 MCU STM32F1Z8T6
时间:2023年5月12日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able_fft.h"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math.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ac.h"
#include "exti.h"

#define NPT 1024 //采样次数
#define PI2 6.28318530717959  //2*pi 用于正弦波生成

void InitBufInArray(void);   //正弦波输出缓存
void sinout(void);                                          //正弦波输出
void GetPowerMag(void);      //FFT变换,输出频率
void sendData(void);
int long fftin [NPT];        //FFT输入 x[n]
int long fftout[NPT];        //FFT输出 X[k]
u32 FFT_Mag[NPT/2]={0};      //幅频特性
u16 magout[NPT];                                                 //模拟正弦波输出缓存区

u16 currentadc;              //实时采样数据
u16 adcx[NPT];               //adc数值缓存
u32 adcmax;                  //采样最大值和最小值
u32 adcmin;
u8 adc_flag=0;                                                   //采样结束标志
u8 key_flag=0;                                                          //按键扫描标志
u8 show_flag=1;                                                         //更新暂停标志
u16 T=2000;                                                                         //定时器2重载值,不能小于PWM的Pluse值
u16 pre=36;                                                                          //定时器2预分频值
u32 fre;                                                                                   //采样频率 Hz
u16 F;                                                                                         //波形频率

u16 temp=0;                                                                         //幅值最大的频率成分
u16 t=0;
u16 key;                                                                                  //按键

int main()
{
        u16 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DMA1_Config(DMA1_Channel1,(u32)&ADC1->DR,(u32)¤tadc,1);
        uart_init(921600);
        delay_init();
        LED_Init();
        EXTIX_Init();
        Adc_Init();
        InitBufInArray();
        TIM4_Int_Init(1,35);                                //三角波和噪声频率控制,
        TIM3_Int_Init(39,71);                                //72MHz/40/72=25kHz   25kHz/1024≈25Hz 正弦波频率约为24.5Hz
        TIM2_PWM_Init(T-1,pre-1);                //最大频率72000000/1/2000=3.6KHz
        Dac1_Init();
        Dac2_Init();

        while(1)
        {
                //等待采样完成
                while(adc_flag==0)
                {
                        LED1=!LED1;
                        sendData(); //发数据给上位机
                        delay_ms(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