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有一些问题大神能帮忙看看么error C301: identifier expected

楼主(2023-05-30):
compiling 温度.c...
温度.c(80): warning C317: attempt to redefine macro 'ADC_CONTR'
温度.c(81): error C301: identifier expected
温度.c(81): error C304: bad macro parameter list
温度.c - 2 Error(s), 1 Warning(s).  有出现这个问题了

  1. #include <REG51.H>

#define TXD_Pin P3_1       //定义TXD引脚为P3.1
#define BAUDRATE 9600      //定义波特率
#define FREQ_OSC 11059200  //定义外部晶振频率
#define TH 40              //定义温度阈值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s);
void init_uart();
void init_adc();
int get_adc_value();
void delay(int time);
void display_temp(int temp);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dc_val = 0;
    int temp = 0;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_adc();    //初始化ADC

    while(1)
    {
        adc_val = get_adc_value();   //读取ADC值
        temp = (int)(adc_val / 2);   //将ADC值转换为温度(假设为50mV/℃)

        if(temp >= TH)   //如果温度超过阈值,则LED闪烁
        {
            display_temp(temp);
            delay(500);
        }
        else   //否则,LED显示当前温度
        {
            display_temp(temp);
        }
    }
}

void init_uart()
{
    //计算波特率预分频器的值
    unsigned char SCON_value = 0x50;       //定义串口控制寄存器的初始值
    unsigned int Baud_value = 0x10000 - (FREQ_OSC / (16 * BAUDRATE));

    //配置串口
    SCON = SCON_value;
    TMOD &= 0x0F;
    TMOD |= 0x20;                     //使用timer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允许8位自动重载
    TH1 = (unsigned char)(Baud_value / 256);  //设置波特率预分频器的高8位
    TL1 = (unsigned char)Baud_value;         //设置波特率预分频器的低8位
    TR1 = 1;                        //启动timer1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send_data(*s++);
    }
}

void init_adc()
{
    EA = 1;                       //使能全局中断
#define ADC_CONTR = 0x80;             //设置ADC时钟源为系统时钟、ADC启动、ADC自动重载模式
}

int get_adc_value()
{
#define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C转换
#define while(!(ADC_CONTR & 0x10));   //等待ADC转换完成
#define return ADC_RES * 256 + ADC_RESL;  //返回ADC转换结果
}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 j;
    for (i = time; i > 0; i--)
    {
        for (j = 10; j > 0; j--);
    }
}

void display_temp(int temp)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_table[] = { //数码管显示表(0~9,A~F)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int i;
    unsigned char dat[4] = {0, 0, 0, 0};   //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存放各个位的显示值

    dat[0] = digit_table[temp % 10];       //个位
    dat[1] = digit_table[(temp / 10) % 10];//十位
    dat[2] = digit_table[(temp / 100) % 10];//百位
    dat[3] = digit_table[temp / 1000];     //千位

    //依次点亮每个数码管,显示温度数值
    for(i = 0; i < 4; i++)
    {
        P2 = 1 << i;
        P0 = dat[ i];        delay(1);    }}

网友A:
void init_adc()
{
    EA = 1;                       //使能全局中断
#define ADC_CONTR = 0x80;             //设置ADC时钟源为系统时钟、ADC启动、ADC自动重载模式
}

int get_adc_value()
{
#define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C转换
#define while(!(ADC_CONTR & 0x10));   //等待ADC转换完成
#define return ADC_RES * 256 + ADC_RESL;  //返回ADC转换结果
}
这些写的有问题,为什么要加#define?把#define直接去掉。

网友B:
一看就是定义出错了。又有机会学习英语了

网友C:
不贴完整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D: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RESL    =   0xBE;           //ADC低2位结果
//(最初错误就是差以上三行定义)

void init_adc()
{
        EA = 1;                       //使能全局中断
        ADC_CONTR = 0x80;             //设置ADC时钟源为系统时钟、ADC启动、ADC自动重载模式

}

int get_adc_value()
{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_CONTR & 0x10));   //等待ADC转换完成
        return ADC_RES * 256 + ADC_RESL;  //返回ADC转换结果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删掉还是有问题温度.C(8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温度.C(8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

你把出错几行现在长什么样子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乱用#define

出错那几行#define删掉

删掉还是有问题温度.C(8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温度.C(8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温度.C(8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温度.C(8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温度.C(82): error C202: 'ADC_RES':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E:
第三个错误应该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E:
对于第二句出现的问题就是  缺少标识符了 估计是 英文状态下的分号 ;结束语句的

网友E:
之后你在重新定义了 导致机器无法识别最正常的引脚

网友E:
我们可以尝试翻译一下 错误的地方 第一句错误就是尝试 再次定义'‘ADC_CONTR’这错误不出意外就是之前定义过了

网友E:
sbit TXD_Pin=P3.1  这是对位进行声明

网友E:
兄弟,我用单片机的时候 基本上在定义 引脚的时候 都是直接输入

网友C:
乱用#define

出错那几行#define删掉

谁教你这么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compiling 温度.c...
温度.c(80): warning C317: attempt to redefine macro 'ADC_CONTR'
温度.c(81): er ...

STC有官方例程,适用12、15系列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AD转换查询方式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SendData(BYTE dat);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elay(WORD n);
void ShowResult(BYTE ch);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ff;                  //P1口高阻模式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while (1)
    {
        ShowResult(0);              //显示通道0
        ShowResult(1);              //显示通道1
        ShowResult(2);              //显示通道2
        ShowResult(3);              //显示通道3
        ShowResult(4);              //显示通道4
        ShowResult(5);              //显示通道5
        ShowResult(6);              //显示通道6
        ShowResult(7);              //显示通道7
    }
}

/*----------------------------
发送ADC结果到PC
----------------------------*/
void ShowResult(BYTE ch)
{
    SendData(ch);                   //显示通道号
    SendData(GetADCResult(ch));     //显示ADC高8位结果

//    SendData(ADC_LOW2);           //显示低2位结果
}

/*----------------------------
读取ADC结果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楼主:
compiling 温度.c...
温度.c(80): warning C317: attempt to redefine macro 'ADC_CONTR'
温度.c(81): error C301: identifier expected
温度.c(81): error C304: bad macro parameter list
温度.c - 2 Error(s), 1 Warning(s).  有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