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22可以连接成4进制吗?

楼主(2023-05-30):
Y3接复位端不行呀?
Y4接复位端解决了。

网友A:
+1计数时,0,1,2,3,4(用4复位成0,即有4=0),所以:0,1,2,3,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计数时,0,1,2,3,4(用4复位成0,即有4=0),所以:0,1,2,3,0,1,2……

其实改成8以下进位很容易的

网友A:
理论上都一样,只要将最大数译出来,再用它去复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