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这是一个牧田电池包里的芯片跟BM3451一起用,2、3脚输出震荡波如下图

四脚输出方波如下图

七脚也输出方波

网友A(2023-05-30):
哥 不确定是不是 555定时器 还是TLC5615C(L)D  以下是proteus里面的仿真图

网友B:
无丝印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 不确定是不是 555定时器 还是TLC5615C(L)D  以下是proteus里面的仿真图

肯定不是这2个!1脚VCC,8脚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