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求助 想实现的目的:当C2接触金属铜块时,灯1会亮;当D2接触金属铜块时...

楼主(2023-05-30):
想实现的目的:当C2接触金属铜块时,灯1会亮;当D2接触金属铜块时,灯2会亮。参照教程写的代码,但现在key1=0的条件可以触发,out1也会变成0,但无法恢复,out1一直是0,请问应该怎么修改?万分感谢!

网友A:
#include<REGX52.H>
sbit C2=P0^3;
sbit D2=P0^0;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0;
void main()
{
    C2=1;
    D2=1;
    LED1=1;
    LED2=1;
    while(1)
         {
               if(!C2){LED1=0;LED2=1;}//C2碰到铜片,灯1亮灯2灭
               if(!D2){LED1=1;LED2=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sbit C2=P0^3;
sbit D2=P0^0;

感谢回复,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烧了还是怎样?昨天连线的时候,有条线好像有电,手有刺痛感。现在LED2的灯一直是0的状态,没有触发也是0。谢谢!

网友B:
看你的图片,连接灯的焊点,露出来了。
是不是这个地方引起的问题,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