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大神们好 !!在设计利用proteus仿真升压boost斩波电路的过程之中,采用了mos管、电感、电容、电阻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升压斩波电路,如下图所示
以下是我的仿真的实物链接图

前面 的是一个整流电路 可以将我们家庭用电的 220V 50hZ的交流电 最终 整流之后得到100V 的直流电,问题就出来我想设计的升压斩波电路这里,  上面的pwm的控制信号 是单片机生成的,百度上面说的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不足以驱动栅极的电压,所以就 加了一个三极管来进行放大, R3是电阻, L开头的是电感, N开头的是mos管,D开头的是 续流二极管,后面的有电压的检测表,电流的检测表,C开头的就是电容了, 以下是PWM的产生信号: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1^0;

uint A=0;
uint speed=100;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A++;
   if(A>1000)
   {
            A=0;
   }
   if(speed<A)
   {
            PWM=1;
   }
   else
   {
     PWM=0;

   }
   if(speed>999)
   {
            speed=999;
   }
}
void main()
{
    Time0Init();
        while(1);

}
大哥们,第一次用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A(2023-05-31):
抛开程序不说,电路就有问题,你的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虽驱动了三极管,但三极管往后的驱动(MOS管)没有回路,所以驱动是无效的。另外可以用内部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B:
这个电路Q1无法导通。
如果电路不改动,请将PWM信号电压升至12V,Q2的集电极也用12V。

网友C:
你的驱动电压不够,mos管要用正15v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