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风扇程序怎么改?

楼主:
要求是用5V电源供电,设计四个按钮K1为全速,K2为停止,K3为半速,K4为自然风(刚开始每4s的时间内有1s在转动,并过8s后每4s的时间内有2s在转动,再过8s后每4s的时间内有3s在转动,再过8s后全速转动,再过8s后4s中又只有1s在转动,如此循环复始)。并分别用四个指导灯指示这四种状态,但是自然风按下,没效果,而且其他键也用不了了,若要修改需要怎么做,请教大神。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dj=P1^0;
sbit k1=P3^1;        //半速键
sbit k2=P3^0;        //全速键
sbit k3=P3^2;        //自然风键
sbit k4=P3^3;        //停止键
sbit smgwei1=P2^2;
sbit smgwei2=P2^3;
sbit smgwei3=P2^4;

u16 T1_H,T1_L,T0_H,T0_L;
u8 a,fr;                                                         //a表示占空比:0-100,fr*100后为PWM频率值:1-255。

u8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F段码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it()
{
        TMOD=0X01;
        EA=1;
        ET0=1;
}

void display()
       P0=smgduan[a/10];smgwei1=1; smgwei2=0;smgwei3=1;delay(100);P0=0X00;
        P0=smgduan[a%10];smgwei1=0; smgwei2=0;smgwei3=1;delay(100);P0=0X00;        }

void key()
{

         if(k1==0) {delay(1000);while(!k1);TR0=1;a=50;}
         if(k2==0) {delay(1000);while(!k2);TR0=1;a=100;}
         if(k3==0) {delay(1000);while(!k3);TR0=1;
                 a=100;
         delay(1000);
         a=0;
         delay(3000);
         a=100;
         delay(1000);
         a=0;
         delay(3000); //前8秒
         a=100;
         delay(2000);
         a=0;
         delay(2000);
         a=100;
         delay(2000);
         a=0;
         delay(2000);        //又8秒
         a=100;
         delay(3000);
         a=0;
         delay(1000);
         a=100;
         delay(3000);
         a=0;
         delay(1000);   //又8秒
         a=100;
         delay(8000);
                        }
         if(k4==0) {delay(1000);while(!k4);TR0=0;dj=0;a=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dj=~dj;
if(dj==1) { TH0=T1_H;TL0=T1_L; }
if(dj==0) { TH0=T0_H;TL0=T0_L; }
}

void chuzhi()

{
        T0_H=(65535-10000/fr+a*100/fr)/256;
        T0_L=(65535-10000/fr+a*100/fr)%256;
        //断电时间初值;

        T1_H=(65535-a*100/fr)/256;
        T1_L=(65535-a*100/fr)%256;
        //供电时间初值;
}

main()
{
        dj=0;fr=5;
        init();
        while(1)
        {
                chuzhi();
                key();
                display();
        }
}

网友A(2023-05-31):
一般延时时间超过1ms就不宜使用阻滞延时,要用定时器计数的方法延时。给你改了,你试试。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fan=P1^0;                        //输出端
sbit k1=P3^1;        //半速键
sbit k2=P3^0;        //全速键
sbit k3=P3^2;        //自然风键
sbit k4=P3^3;        //停止键
//sbit smgwei1=P2^2;
//sbit smgwei2=P2^3;
//sbit smgwei3=P2^4;

u16 a;                 //a表示占空比:0-100
u8 Key_value;
bit flag_ms;//1ms中断标志
u8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F段码
u8 buf[4];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display()
{
        static u8 i;
        buf[1]=smgduan[a/100%10];
        buf[2]=smgduan[a/10%10];
        buf[3]=smgduan[a%10];

        P0=0x00;//清段码(消隐)
        P2&=0xe3;//清位码
        P2|=i<<2;//送位码
        P0=buf[i];//送段码
        i=++i%4; //循环计数
}

void key()
{
        static u8 count=0;//消抖计数变量
        static bit sign=0;//状态标志
        if(!k1||!k2||!k3||!k4)
        {
                if(++count>=20 && sign==0)
                {
                        sign=1;
                        if(!k1)Key_value=1;//半速
                        if(!k2)Key_value=2;//全速
                        if(!k3)Key_value=3;//自然风
                        if(!k4)Key_value=0;//停止
                }
        }
        else
        {
                count=0;//清0计数变量
                sign=0; //清0状态标志
        }
}

void chuzhi()
{
        static u16 count=0;
        switch(Key_value)
        {
                case 0: buf[0]=smgduan[10]; a=0; break;  //'A'停止
                case 1: buf[0]=smgduan[11]; a=50; break; //'b'半速
                case 2: buf[0]=smgduan[12]; a=100; break;//'C'全速
                case 3: buf[0]=smgduan[13];              //'d'自然风
                        count++;
                        if(count<4000)a=25;
                        if(count>=8000 && count<12000)a=50;
                        if(count>=12000 && count<16000)a=75;
                        if(count>=16000 && count<20000)a=100;
                        if(count>=20000)count=0;
                        break;
        }
}

void main()
{
        fan=0;
        init();
        while(1)
        {
                if(flag_ms)//周期1ms
                {
                        flag_ms=0;
                        display();
                        chuzhi();
                        key();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num=0;
        TH0=(65536-1000)/256;//1ms
        TL0=(65536-1000)%256;
        flag_ms=1;
        if(++num>=1000)//PWM周期1秒
                num=0;
        if((a*10)>num)fan=1;//风扇开
        else fan=0;//风扇关
}

网友B:
沙发逻辑清晰,结构简洁,代码简练,堪称模板。

网友C:
顶起模板,顶礼膜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延时时间超过1ms就不宜使用阻滞延时,要用定时器计数的方法延时。给你改了,你试试。

改了之后半速的电机断断续续的转动,数码管是050b,全速的可以不断续转动,但全速的数码管显示001C,自然风定时器好像快了,但都需要按住按钮才可以保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了之后半速的电机断断续续的转动,数码管是050b,全速的可以不断续转动,但全速的数码管显示001C,自然 ...

这段代码只是随意修改的,未经实物调试。只要思路清晰了,要获得满意效果只要仔细调试就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段代码只是随意修改的,未经实物调试。只要思路清晰了,要获得满意效果只要仔细调试就就行。

好的谢谢大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了之后半速的电机断断续续的转动,数码管是050b,全速的可以不断续转动,但全速的数码管显示001C,自然 ...

直流电机转速与PWM占空比不是等比关系,占空比25%可能电机根本就转不起来。要精确控制转速需要通过闭环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转速与PWM占空比不是等比关系,占空比25%可能电机根本就转不起来。要精确控制转速需要通过闭环控 ...

这程序好像把占空比和转动时间绑一起了,只有100占空比才一直转,其它的都是断续转动,转一会停一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程序好像把占空比和转动时间绑一起了,只有100占空比才一直转,其它的都是断续转动,转一会停一会

大佬的PWM周期是1秒当然有点卡
以下20ms的PWM代码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num=0;
                static u8 SysDiv = 0;
        TH0=(65536-200)/256;//0.2ms
        TL0=(65536-200)%256;
                if(++SysDiv>=5)
                {
                        SysDiv=0;
                        flag_ms=1;
                }
        if(++num>=100)//PWM周期1秒
                num=0;
        if(a>num)fan=1;//风扇开
        else fan=0;//风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