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2单片机中利用中断与定时器完成数码管显示功能

楼主: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按下INT0口的按键实现学号的显示,按下INT1口的按键实现数码管第一个位置的数从0到f的循环。但是我编号代码后,只能实现第一个功能即按下INT0口的按键实现学号的显示,再按先INT1的按键没有反应。代码与Proteous的仿真图见附件。代码用了定时器中断。求助大佬,怎么回事。十分感谢。

屏幕截图 2023-05-30

网友A(2023-05-31):
1、学号是个什么鬼 ?
2、拉电阻不是串电阻。

网友B:
审题:
1、按键1,做A事件。所以你先编写一个程序CXA,完成A事件。
2、按键2,做B事件。所以你先编写一个程序CXB,完成B事件。
3、编程识别按键1、按键2。
将以上整合一下就可以了:
识别到按键1,就调用CXA;识别到按键2,就调用CXB。

网友C:
不要在中断中设置死循环,根据中断优先级,最高优先级里的死循环是不会被打断,也就是其他中断无效。
解决方法:
1、中断中程序要少;
2、设置标志,在中断中只修改标志;
3、在主程序中根据标志判断执行的程序段。

网友D: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XUEHAO[]={2,0,2,1,3,9,1,5};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f,0x39,0x3f,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main()
{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H0=(65536-918)/256; //初值高位,定时1ms
        TL0=(65536-918)%256;//初值低位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while (1);                      //loop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918)/256; //初值高位,定时1ms
        TL0=(65536-918)%256;//初值低位
        P0=0x00;
        P2=~(0x01<<count);
        P0=NixieTable[XUEHAO[count]];
        count=++count%8;
}